220r,2.0a,0.05dcr是什么电感,具体多少H

楼主(2023-06-30):
把电源3.3转成3.3E时用的,请问我应该怎么买,谢谢

网友A:
22μH,平均电流或者饱和电流2A,直流电阻0.05Ω

网友B:
确定是电感,看这描述,怕是220欧的磁珠吧

网友C:
请问3.3和3.3E有什么差异?

网友D:
"220r, 2.0A, 0.05DCR" 不是典型的电感规格。通常电感的规格用于表示其电感值、最大电流和直流电阻。

"220r" 并不代表电感值,这个值更像是一个电阻值。如果是电感值,通常以亨利(H)为单位进行表示。
"2.0A" 表示最大电流额定值,即电感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
"0.05DCR" 是直流电阻值,单位通常为欧姆(Ω),用于表示电感的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电感,看这描述,怕是220欧的磁珠吧

没错,就是磁珠,刚知道磁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r, 2.0A, 0.05DCR" 不是典型的电感规格。通常电感的规格用于表示其电感值、最大电流和直流电阻。

"2 ...

是磁珠,参数分别是高频电阻,额定电流,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