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DC的编程问题 0832移植到xpt2046需要改什么?

楼主(2023-06-30):
对于编程设计一个东西,要用到ADC模块,现在有0832/xpt2046两种ADC,那么当我们有0832这种ADC的代码时,我们可以将这段代码直接用到ADCxpt2046这里面吗,还是说要改什么东西?

网友A:
ADC0832是8位的,有8脚和14脚的,xpt2046是12位的,16个引脚,这两个芯片的片选CS都是低电平有效,都有DI 、DO,  具体的程序要看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0832是8位的,有8脚和14脚的,xpt2046是12位的,16个引脚,这两个芯片的片选CS都是低电平有效,都有DI  ...

哦哦,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