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HY芯片的网口连接问题

楼主:
板卡上的CH9121和交换机芯片,用同一个3.3V电源,关于它们之间的网络连接,有几点问题。
1,两端的电阻要不要统一,用49欧还是75欧
2,交换机端用网络变压器,CH9121是不是可以不用加网络变压器了,直连还是加电容耦合。
3,要不要交叉连接,CH9121的TX正负接交换机的RX正负。

网友A(2023-07-01):
还不如用W5500

网友B(2025-12-02):
你好,我想问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想请教一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