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反馈带通滤波器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3-07-01):
下图中计算带通中心频率F=1/(2π  √(C4C3R16))= 232KHZ。但仿真后波特图显示 中心频率为 18KHZ。请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同样电路我把运放换为OPA365,中心频率变为86.67khz。

网友B:
那就是运放速度不够,查datasheet里面GBw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运放速度不够,查datasheet里面GBw这个参数。

看来是跟GBW有关了。感谢!

网友C:
建议更换高性能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更换高性能运放

不能更换,因为信号频率在20K以下。所以这个电路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