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32G单片机的PWM模块打开了就无法关闭?

楼主(2023-07-01):
这PWM要不打不开,打开了就无法关闭。
打开后禁止输出,停止计时,切换输出引脚也没有作用?
请问要怎样才能正常启动和关闭PWM模块输出呢?

楼主:
PWMA_PS = 0xaa;  //1~4通道输出引脚转到P6口
    //P6.0  P6.1
    PWMA_CCER1 = 0x00;                          //写CCMRx前必须先清零CCERx关闭通道
    PWMA_CCMR1 = 0x60;                          //设置CC1为PWMA输出模式
    PWMA_CCER1 = 0x05;                          //使能CC1通道

    PWMA_CCR1H =0x00;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1L =0x31;
    PWMA_ARRH = 0x00;                           //设置周期时间  频率约302.5KHz
    PWMA_ARRL = 0x62;

    PWMA_ENO = 0x03;                            //使能PWM1P和PWM1N端口输出
    //PWMA_ENO = 0x00;                            //禁止PWM1P和PWM1N端口输出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0;                            //停止计时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配置P_SW2寄存器后可以打开和关闭PWM模块,这和STC8G系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