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大佬做过合泰的单片机开发板,麻烦指个路怎么快速上手一下

楼主:
现在在做BH67F2265——64LQFP这款开发板,开发平台是HT-IDE3000这款软件,如图,新手初次搞有点不知道怎么上手,找的资料大部分也不是基于这个平台进行开发的,请问有无做过的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2023-07-01):
我用过HT66F系列,感觉不是很友好

网友B:
没用过,有了解的介绍一下。或者在网上搜搜视频吧

网友C:
没有用过MCU,只用过HT2262/2272无线编解码IC,感觉质量还不错。

网友D:
台系的单片机基本都是这样的了
别人如果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基本是帮不了你什么的
合泰没什么不同的,只要你会8051C语言,几天就能上手了
只是中断那一块有点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是这样的了
别人如果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基本是帮不了你什么的
合泰没什么不同的,只要 ...

完全找不到头绪

网友D:
这有什么头绪不头绪的?
这不跟STC8051单片机一样吗?
如果你会8051而不会合泰,那你就是只学会了8051,而不是学会了单片机

网友F:
BH67F2265-64LQFP 开发板通常提供了多个外部接口和扩展插槽,方便连接各种外部设备,如传感器、显示器、通信模块等。同时,该开发板还可能配备了调试接口,以便进行程序烧录和调试。

对于初次使用该开发板的新手,以下是一些建议和步骤:

获取资料:首先,获取BH67F2265-64LQFP开发板的用户手册、数据手册以及相关的例程和示例代码。这些资料将为您提供有关开发板的硬件连接、引脚定义、外设配置和编程示例等信息。

连接硬件:将开发板与计算机或调试工具连接。通常,您将会使用一根USB线缆将开发板与计算机相连,以便进行程序烧录和调试。如果有其他外设需要连接,例如传感器或显示器,根据开发板的引脚定义和相关资料,将它们正确连接到相应的引脚上。

安装开发工具: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指南,安装适用于BH67F2265芯片的开发工具集。这可能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IDE),其中包括编译器、调试器和烧录工具等。

编写代码:在开发工具中创建一个新项目,并编写您的代码。根据您的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使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编写代码。参考开发板的用户手册和数据手册,了解如何配置外设和使用芯片的特性。

编译和烧录:使用开发工具对您的代码进行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或固件文件。然后,使用烧录工具将生成的文件烧录到BH67F2265-64LQFP开发板上。这样,您的代码将被加载并运行在芯片上。

测试和调试:完成烧录后,您可以开始测试和调试您的应用程序。通过与外设交互、检查输出结果或使用调试工具来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借助调试工具来跟踪和修复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有什么头绪不头绪的?
这不跟STC8051单片机一样吗?
如果你会8051而不会合泰,那你就是只学会了8051,而 ...

抱歉,之前没接触过8位单片机,确实有点不是很懂

网友G(2024-08-09):
这个 看看例程和手册就可以上手了,跟普通8bit MCU 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