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1571在Mplab V8.91里面隶属于PIC12F1501吗

楼主(2023-07-01):
请教:使用的是Mplab V8.91, 芯片是PIC12F1571, 在Configure/select device里找不到12F1571, 只好选了12F1501。
结果出现Target Device ID (0000304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cc0).
也勾选了Power target circuit from pickit3.
现在有了hex, 却烧不进去啊....
谢谢,

楼主:
感觉就是很少有回复,也没有版主露面顶一下

网友A:
PIC12F1571和PIC12F1501不是相同的。不能使用,建议使用新的MPLAB X IDE的开发平台。旧的可能不能兼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就是很少有回复,也没有版主露面顶一下

这种问,根本就不需要专门发个帖子来问
PIC12F1571
PIC12F1501
这压根就不是一个东西好不好
就算你"觉得"它们是一样的,那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这两个型号的规格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