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电压检测电路中两个三极管和电阻R11的作用?

楼主(2023-07-01):
不理解电压检测电路中两个三极管和电阻R11的作用,感觉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A:
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电压检测没有反馈电路,另外这个电路的具体作用是什么也不太清楚。

楼主:
检测一个小的交流信号

网友B:
Hysteresis is applied by feeding back to the positive input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output voltage (which is at an upper or a lower limit). This voltage adds a polarity-sensitive offset to the input, increasing the threshold range.

网友C:
Q1与Q2在这里起到负反馈的作用;R11在这里起到分流的作用,保护Q1.

网友D:
这可能用于输入和输出保护。

网友E:
若没有R11,Q2导通导致Q2的C和Q1的B的电压均为电源输入电压(稳压芯片U2的Vin),此时Q1直接烧BE结(B=Vin,BE=V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与Q2在这里起到负反馈的作用;R11在这里起到分流的作用,保护Q1.

Q1与Q2在这里起到负反馈的作用,这么个负反馈法呢

楼主:
是起到了保护作用,交流信号电压会到40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Q1与Q2在这里起到负反馈的作用,这么个负反馈法呢

怎么可能是负反馈?Q1b电压上升,Q2c电压是不是也上升,R11是标准的正反馈。

模拟电路里面出现正反馈只能有两种可能,Oscillator or hysteresis comparator.

网友F:
R11的作用主要是隔离作用,防止Q3的C极被Q1的BE结钳位。

网友G:
1N4148   VF Forward Voltage (IF = 10 mA) = 1.0V
三极管导通电压,一般0.6V左右,小于1.0V
二极管指示灯点亮前,三极管导通前的电压,通过R11泄流,起稳定作用。

网友H:
晶体管Q1、Q2与电阻器R4、R8、R9、R11、R12的电路形成“锁存电路”。
它的工作原理如下:
- 线路 L3 上的交流电压由二极管 D1、D2 整流并由电容器 C8 平滑。
- 当整流电压超过4.8V时,电压监控器U2将工作并打开晶体管Q1。
- 集电极电流Q1将流经电阻R8、R9并导通晶体管Q2。
- 集电极电流 Q2 将流过电阻器 R12、R11,并且只要 C8 上有电压,晶体管 Q1 就会保持导通(U2 的状态无关紧要!)。
-来自电阻器 R12 的电压通过二极管 D4 到达电路的其余部分(照亮 LED3 等...)。
- 此状态一直保持到电容器 C8 放电为止(当没有足够的基极电流通过电阻器 R11 时,晶体管 Q1 将关闭)

应该记住,流过 R12 的电流会显着加速电容器 C8 的放电(R12 的电阻比 R7 小很多(470 倍!!))。 因此,这个“锁存电路”的“附加”功能就是在L3线上没有电压的情况下减少到初始状态的“返回时间”!

在我看来,缺少的是监控器 U2 上 10 伏的电压限制电路(超过 10 伏它会“烧坏”!(参见数据表)
也许二极管 D4 之后的电压对于点亮 LED3 LED 并不重要,否则需要限制,至于电路其余部分的电源电压(+ 5V 或 + 3.3V ??)

(抱歉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楼主:
总结下,目前三个作用:1.保护Q1 2.防止Q2的C极被Q1的BE结钳位 3.二极管指示灯点亮前,三极管导通前的电压,通过R11泄流,起稳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晶体管Q1、Q2与电阻器R4、R8、R9、R11、R12的电路形成“锁存电路”。
它的工作原理如下:
- 线路 L3 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