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v3.5里怎么导入hex烧录

楼主(2023-07-01):
我删除了V8.92, 安装了Mplab X IDE V3.5+XC8。手头有客户的hex需烧录,
是在File/import, 导入hex吗?
请指点怎么操作,
谢谢

楼主:
我在file/import/hex, 选定了hex文件,设定了芯片型号,硬件选Pickit3, 以及项目位置。然后点击烧录到芯片的按钮,结果显示:连接失败, 我也是身心疲惫,怎么如此的纠结和困难。把kit3拔掉USB线再次连接还不行

楼主:
我知道了,是在IPE里面烧录的。可是我下载的是Mplab  IPE V3.5, Pickit3总是连接不上。哪位指点一下好吗,是不是IPE V3.5不兼容Kit3 ?这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