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款 STC8H8K64U_LQFP64单片机精简开发板小巧实用有原理图+例程包

楼主:
#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

*********************************************************************/
/*************  功能说明    **************

4路串口全双工中断方式收发通讯程序。

通过PC向MCU发送数据, MCU收到后通过串口把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用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建议使用1T模式(除非低波特率用12T),并选择可被波特率整除的时钟频率,以提高精度。

下载时, 选择时钟 11.0592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STC8H8K64U.h"       //包含此头文件后,里面声明的寄存器不需要再手动输入,避免重复定义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精确计算9600波特率)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手动输入声明"reg51.h"头文件里面没有定义的寄存器
//sfr AUXR = 0x8E;
sfr INT_CLKO = 0x8F;
//sfr P_SW1 = 0xA2;
//sfr P_SW2 = 0xBA;
//sfr IE2  = 0xAF;

//sfr S4CON = 0x84;
//sfr S4BUF = 0x85;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S3CON = 0xAC;
//sfr S3BUF = 0xAD;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T3H  = 0xD4;
//sfr T3L  = 0xD5;
//sfr T4H  = 0xD2;
//sfr T4L  = 0xD3;
//sfr T4T3M = 0xD1;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6   = 0xE8;
//sfr P7   = 0xF8;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define Baudrate1   9600UL
#define Baudrate2   9600UL
#define Baudrate3   9600UL
#define Baudrate4   9600UL

#define UART1_BUF_LENGTH    64
#define UART2_BUF_LENGTH    64
#define UART3_BUF_LENGTH    64
#define UART4_BUF_LENGTH    64

u8  TX1_Cnt;    //发送计数
u8  RX1_Cnt;    //接收计数
u8  TX2_Cnt;    //发送计数
u8  RX2_Cnt;    //接收计数
u8  TX3_Cnt;    //发送计数
u8  RX3_Cnt;    //接收计数
u8  TX4_Cnt;    //发送计数
u8  RX4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bit B_TX2_Busy; //发送忙标志
bit B_TX3_Busy; //发送忙标志
bit B_TX4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xdata RX1_Buffer[UART1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xdata RX2_Buffer[UART2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xdata RX3_Buffer[UART3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xdata RX4_Buffer[UART4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char receBuf[10];//接收缓冲区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void    UART3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3做波特率.
void    UART4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4做波特率.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void    PrintString4(u8 *puts);
void    delay(uchar dat);//延时程序
void    senduart2();//发送函数
void    KEY(); //按键函数
void    LED(); //测试输出
/****************  IO口定义及声明 *****************/
/****************  按键输入口 *****************/
sbit S1=P3^2;//外部中断输入0
sbit S2=P3^3;//外部中断输入1
sbit S3=P3^4;
sbit S4=P3^5;
sbit S5=P3^6;
sbit S6=P3^7;
/****************  485通讯换向口 *****************/
sbit RS485_DIR = P0^2; //RS485方向控制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bit flag_zx3=0;//串口2标志
uchar UART3_JS=0;//串口2数据计数

bit S1bz=0;//按键1标志
bit S2bz=0;//按键2标志
bit S3bz=0;//按键3标志
bit S4bz=0;//按键4标志
bit S5bz=0;//按键5标志
bit S6bz=0;//按键6标志

bit UART3_FSBZ=0;//串口2发送标志

uchar uart_dat=0;//按键数据
uint yssj=1000;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void main(void)
{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LED();
    UART1_config(2);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UART2_config(2);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UART3_config(0);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3做波特率.
    UART4_config(0);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4做波特率.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RS485_DIR=1;//发送状态
    PrintString1("STC8H8K64U UART1 Test Programme!\r\n");  //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
    PrintString2("STC8H8K64U UART2 Test Programme!\r\n");  //UART2发送一个字符串
    PrintString3("STC8H8K64U UART3 Test Programme!\r\n");  //UART3发送一个字符串
    PrintString4("STC8H8K64U UART4 Test Programme!\r\n");  //UART4发送一个字符串
    RS485_DIR=0;//读取状态
    while (1)
    {
                                KEY();//按键函数
        if((TX1_Cnt != RX1_Cnt) && (!B_TX1_Busy))   //收到数据, 发送空闲
        {
            SBUF = RX1_Buffer[TX1_Cnt];
            B_TX1_Busy = 1;
            if(++T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TX1_Cnt = 0;
        }

        if((TX2_Cnt != RX2_Cnt) && (!B_TX2_Busy))   //收到数据, 发送空闲
        {
            S2BUF = RX2_Buffer[TX2_Cnt];
            B_TX2_Busy = 1;
            if(++TX2_Cnt >= UART2_BUF_LENGTH)   TX2_Cnt = 0;
        }

//        if((TX3_Cnt != RX3_Cnt) && (!B_TX3_Busy))   //收到数据, 发送空闲
//        {
//            S3BUF = RX3_Buffer[TX3_Cnt];
//            B_TX3_Busy = 1;
//            if(++TX3_Cnt >= UART3_BUF_LENGTH)   TX3_Cnt = 0;
//        }

        if((TX4_Cnt != RX4_Cnt) && (!B_TX4_Busy))   //收到数据, 发送空闲
        {
            S4BUF = RX4_Buffer[TX4_Cnt];
            B_TX4_Busy = 1;
            if(++TX4_Cnt >= UART4_BUF_LENGTH)   TX4_Cnt = 0;
        }
    }
}
//========================================================================
//          主函数程序结束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dat)//延时程序
{
uint m,n,s;
for(m=dat;m>0;m--)
for(n=2;n>0;n--)
for(s=100;s>0;s--);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3()//发送函数
{
RS485_DIR=1;
S3BUF=0xAA;B_TX3_Busy = 1;while(B_TX3_Busy);
S3BUF=uart_dat;B_TX3_Busy = 1;while(B_TX3_Busy);
S3BUF=0xFF;B_TX3_Busy = 1;while(B_TX3_Busy);
S3BUF=0xFF;B_TX3_Busy = 1;while(B_TX3_Busy);
S3BUF=0xBB;B_TX3_Busy = 1;while(B_TX3_Busy);
RS485_DIR=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清空发送缓冲区
{
uchar i;
for(i=0;i<5;i++)
{
RX3_Buffer=0;
}
}

/********************************************************************
                                                                        按键函数
*********************************************************************/
void KEY() //按键函数
{
if(UART3_FSBZ==1){senduart3();UART3_FSBZ=0;}

if((S1==0)&&(S1bz==0)){delay(10);if((S1==0)&&(S1bz==0)){uart_dat=0X01;senduart3();S1bz=1;}}if((S1==1)&&(S1bz==1)){delay(10);if((S1==1)&&(S1bz==1)){S1bz=0;}}
if((S2==0)&&(S2bz==0)){delay(10);if((S2==0)&&(S2bz==0)){uart_dat=0X02;senduart3();S2bz=1;}}if((S2==1)&&(S2bz==1)){delay(10);if((S2==1)&&(S2bz==1)){S2bz=0;}}
if((S3==0)&&(S3bz==0)){delay(10);if((S3==0)&&(S3bz==0)){uart_dat=0X03;senduart3();S3bz=1;}}if((S3==1)&&(S3bz==1)){delay(10);if((S3==1)&&(S3bz==1)){S3bz=0;}}
if((S4==0)&&(S4bz==0)){delay(10);if((S4==0)&&(S4bz==0)){uart_dat=0X04;senduart3();S4bz=1;}}if((S4==1)&&(S4bz==1)){delay(10);if((S4==1)&&(S4bz==1)){S4bz=0;}}
if((S5==0)&&(S5bz==0)){delay(10);if((S5==0)&&(S5bz==0)){uart_dat=0X05;senduart3();S5bz=1;}}if((S5==1)&&(S5bz==1)){delay(10);if((S5==1)&&(S5bz==1)){S5bz=0;}}
if((S6==0)&&(S6bz==0)){delay(10);if((S6==0)&&(S6bz==0)){uart_dat=0X06;senduart3();S6bz=1;}}if((S6==1)&&(S6bz==1)){delay(10);if((S6==1)&&(S6bz==1)){S6bz=0;}}

}
void LED() //测试输出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delay(yssj);P40=0;
delay(yssj);P64=0;
delay(yssj);P65=0;
delay(yssj);P66=0;
delay(yssj);P67=0;
delay(yssj);P30=0;
delay(yssj);P31=0;
delay(yssj);P32=0;
delay(yssj);P33=0;
delay(yssj);P34=0;
delay(yssj);P50=0;
delay(yssj);P51=0;
delay(yssj);P35=0;
delay(yssj);P36=0;
delay(yssj);P37=0;
delay(yssj);P70=0;
delay(yssj);P71=0;
delay(yssj);P72=0;
delay(yssj);P73=0;
delay(yssj);P41=0;
delay(yssj);P42=0;
delay(yssj);P43=0;
delay(yssj);P44=0;
delay(yssj);P20=0;
delay(yssj);P21=0;
delay(yssj);P22=0;
delay(yssj);P23=0;
delay(yssj);P24=0;
delay(yssj);P25=0;
delay(yssj);P26=0;
delay(yssj);P27=0;
delay(yssj);P74=0;
delay(yssj);P75=0;
delay(yssj);P76=0;
delay(yssj);P77=0;
delay(yssj);P45=0;
delay(yssj);P46=0;
delay(yssj);P00=0;
delay(yssj);P01=0;
delay(yssj);P02=0;
delay(yssj);P03=0;
delay(yssj);P04=0;
delay(yssj);P52=0;
delay(yssj);P53=0;
delay(yssj);P05=0;
delay(yssj);P06=0;
delay(yssj);P07=0;
delay(yssj);P60=0;
delay(yssj);P61=0;
delay(yssj);P62=0;
delay(yssj);P63=0;
delay(yssj);P10=0;
delay(yssj);P11=0;
delay(yssj);P47=0;
delay(yssj);P14=0;
delay(yssj);P15=0;
delay(yssj);P16=0;
delay(yssj);P17=0;
delay(yssj);P13=0;
delay(yssj);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delay(yssj);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P4=0X00;
P5=0X00;
P6=0X00;
P7=0X00;
delay(yssj);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delay(yssj);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P4=0X00;
P5=0X00;
P6=0X00;
P7=0X00;
delay(yssj);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delay(yssj);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P4=0X00;
P5=0X00;
P6=0X00;
P7=0X00;
delay(yssj);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描述: 串口1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SBUF = *puts;
        B_TX1_Busy = 1;
        while(B_TX1_Busy);
    }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 描述: 串口2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S2BUF = *puts;
        B_TX2_Busy = 1;
        while(B_TX2_Busy);
    }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 描述: 串口3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S3BUF = *puts;
        B_TX3_Busy = 1;
        while(B_TX3_Busy);
    }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4(u8 *puts)
// 描述: 串口4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void PrintString4(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S4BUF = *puts;
        B_TX4_Busy = 1;
        while(B_TX4_Busy);
    }
}

//========================================================================
// 函数: SetTimer2Baudraye(u16 dat)
// 描述: 设置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 参数: dat: Timer2的重装值.
// 返回: none.
//========================================================================
void    SetTimer2Baudraye(u16 dat)
{
    AUXR &= ~(1<<4);    //Timer stop
    AUXR &= ~(1<<3);    //Timer2 set As Timer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2H = dat / 256;
    T2L = dat % 256;
    IE2  &= ~(1<<2);    //禁止中断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

//========================================================================
// 函数: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返回: none.
//========================================================================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
    if(brt == 2)
    {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SetTimer2Baudraye(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
    else
    {
        TR1 = 0;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1;
        AUXR |=  (1<<6);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TL1 = (u8)((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 256);
        ET1 = 0;    //禁止中断
        INT_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TR1  = 1;
    }
    /*************************************************/

    SCON = (SCON & 0x3f) | 0x40;    //UART1模式, 0x00: 同步移位输出, 0x4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0x80: 9位数据,固定波特率, 0xc0: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P_SW1 &= 0x3f;      //U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P_SW1 |= 0x00;      //U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0x40: P3.6 P3.7, 0x80: P1.6 P1.7, 0xC0: P4.3 P4.4
//  PCON2 |=  (1<<4);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B_TX1_Busy = 0;
    TX1_Cnt = 0;
    RX1_Cnt = 0;
}

//========================================================================
// 函数: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2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 返回: none.
//========================================================================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
    if(brt == 2)
    {
        SetTimer2Baudraye(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2);

        S2CON &= ~(1<<7);   // 8位数据, 1位起始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IE2   |= 1;         //允许中断
        S2CON |= (1<<4);    //允许接收
        P_SW2 &= ~0x01;     //UART2 switch to: 0: P1.0 P1.1
//        P_SW2 |= 1;         //UART2 switch to: 1: P4.0 P4.2

        B_TX2_Busy = 0;
        TX2_Cnt = 0;
        RX2_Cnt = 0;
    }
}

//========================================================================
// 函数: void UART3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3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3做波特率.
// 返回: none.
//========================================================================
void UART3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3做波特率.
{
    if(brt == 2)
    {
        SetTimer2Baudraye(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3);
        S3CON = 0x10;       //8位数据,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允许接收
    }
                else
                {
        S3CON = 0x50;       //8位数据, 使用Timer3做波特率发生器, 允许接收
        T3H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3) / 256;
        T3L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3) % 256;
        T4T3M &= 0xf0;
        T4T3M |= 0x0a;
                }
    IE2 |= 0x08;          //允许UART3中断
    P_SW2 &= ~0x02;       //UART3 switch bit1 to: 0: P0.0 P0.1
    //P_SW2 |= 0x02;      //UART3 switch bit1 to: 1: P5.0 P5.1

    B_TX3_Busy = 0;
    TX3_Cnt = 0;
    RX3_Cnt = 0;
}

//========================================================================
// 函数: void UART4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4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4做波特率.
// 返回: none.
//========================================================================
void UART4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4做波特率.
{
    if(brt == 2)
    {
        SetTimer2Baudraye(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4);
        S4CON = 0x10;       //8位数据,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允许接收
    }
                else
                {
        S4CON = 0x50;       //8位数据, 使用Timer4做波特率发生器, 允许接收
        T4H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4) / 256;
        T4L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4) % 256;
        T4T3M &= 0x0f;
        T4T3M |= 0xa0;
                }
    IE2 |= 0x10;         //允许UART4中断
//   P_SW2 &= ~0x04;      //UART4 switch bit2 to: 0: P0.2 P0.3
    P_SW2 |= 0x04;       //UART4 switch bit2 to: 1: P5.2 P5.3

    B_TX4_Busy = 0;
    TX4_Cnt = 0;
    RX4_Cnt = 0;
}

//========================================================================
// 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描述: UART1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RX1_Cnt = 0;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
// 函数: void UART2_int (void) interrupt UART2_VECTOR
// 描述: UART2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void UART2_int (void) interrupt 8
{
    if((S2CON & 1) != 0)
    {
        S2CON &= ~1;    //Clear Rx flag
        RX2_Buffer[RX2_Cnt] = S2BUF;
        if(++RX2_Cnt >= UART2_BUF_LENGTH)   RX2_Cnt = 0;
    }

    if((S2CON & 2) != 0)
    {
        S2CON &= ~2;    //Clear Tx flag
        B_TX2_Busy = 0;
    }

}

//void UART2_int (void) interrupt 8
//{
//if((S2CON & 1) != 0)
//{
//S2CON &= ~1; //接收标志清零
//RX2_Buffer[UART2_JS++&0x0F] = S2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X2_Buffer[0]!=0xaa){UART2_JS=0;}
//if(UART2_JS>=5){UART2_JS=0;flag_zx2=1;}
//}
//if(flag_zx2==1)
//{
//flag_zx2=0;
//if((RX2_Buffer[0]==0xaa)&&(RX2_Buffer[1]==0x00)&&(RX2_Buffer[2]==0x00)&&(RX2_Buffer[3]==0x00)&&(RX2_Buffer[4]==0xBB))
//{
////        P0=0X55;
////        senduart2();//发送数据
//        UART2_FSBZ=1;

//}
//        clear_receBuf();
//}

//    if((S2CON & 2) != 0)
//    {
//        S2CON &= ~2;    //Clear Tx flag
//        B_TX2_Busy = 0;
//    }

//}
//========================================================================
// 函数: void UART3_int (void) interrupt UART3_VECTOR
// 描述: UART3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void UART3_int (void) interrupt 17
//{
//    if((S3CON & 0x01) != 0)
//    {
//        S3CON &= ~0x01;    //Clear Rx flag
//        RX3_Buffer[RX3_Cnt] = S3BUF;
//        if(++RX3_Cnt >= UART3_BUF_LENGTH)   RX3_Cnt = 0;
//    }

//    if((S3CON & 0x02) != 0)
//    {
//        S3CON &= ~0x02;    //Clear Tx flag
//        B_TX3_Busy = 0;
//    }
//}
void UART3_int (void) interrupt 17
{
if((S3CON & 1) != 0)
{
S3CON &= ~1; //接收标志清零
RX3_Buffer[UART3_JS++&0x0F] = S3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X3_Buffer[0]!=0xaa){UART3_JS=0;}
if(UART3_JS>=5){UART3_JS=0;flag_zx3=1;}
}
if(flag_zx3==1)
{
flag_zx3=0;
if((RX3_Buffer[0]==0xaa)&&(RX3_Buffer[1]==0x00)&&(RX3_Buffer[2]==0x00)&&(RX3_Buffer[3]==0x00)&&(RX3_Buffer[4]==0xBB))
{
//        P0=0X55;
//        senduart3();//发送数据
        UART3_FSBZ=1;

}
        clear_receBuf();
}

    if((S3CON & 2) != 0)
    {
        S3CON &= ~2;    //Clear Tx flag
        B_TX3_Busy = 0;
    }

}
//========================================================================
// 函数: void UART4_int (void) interrupt UART4_VECTOR
// 描述: UART4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void UART4_int (void) interrupt 18
{
    if((S4CON & 0x01) != 0)
    {
        S4CON &= ~0x01;    //Clear Rx flag
        RX4_Buffer[RX4_Cnt] = S4BUF;
        if(++RX4_Cnt >= UART4_BUF_LENGTH)   RX4_Cnt = 0;
    }

    if((S4CON & 0x02) != 0)
    {
        S4CON &= ~0x02;    //Clear Tx flag
        B_TX4_Busy = 0;
    }
}

/********************************************************************
                                                结束
*********************************************************************/

GYJ-0321 STC8H8K64U_LQFP64精简开发板个人程序.zip

GYJ-0321 STC8H8K64U_LQFP64精简开发板使用手册.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