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51系列32位单片机STC32G12K128_LQFP64S精简开发板原理图+例程包

楼主(2023-07-01):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
*********************************************************************/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32G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进行编写测试。

使用Keil C251编译器,Memory Model推荐设置XSmall模式,默认定义变量在edata,单时钟存取访问速度快。

edata建议保留1K给堆栈使用,空间不够时可将大数组、不常用变量加xdata关键字定义到xdata空间。

串口2全双工中断方式收发通讯程序。

通过PC向MCU发送数据, MCU收到后通过串口2把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用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建议使用1T模式(除非低波特率用12T),并选择可被波特率整除的时钟频率,以提高精度。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2.118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STC32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精确计算115200波特率)

//==========================================================================

#define Baudrate1   (65536 - MAIN_Fosc / 9600 / 4)
#define Baudrate2   (65536 - MAIN_Fosc / 9600 / 4)

#define UART1_BUF_LENGTH    128
#define UART2_BUF_LENGTH    128

//==========================================================================

/*************  本地常量声明    **************/

/*************  IO口定义    **************/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TX1_Cnt;    //发送计数
u8  RX1_Cnt;    //接收计数
u8  TX2_Cnt;    //发送计数
u8  RX2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bit B_TX2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RX1_Buffer[UART1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RX2_Buffer[UART2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char receBuf[10];//接收缓冲区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void delay(uchar dat);//延时程序
void senduart2();//发送函数
void KEY(); //按键函数
void LED(); //测试输出
/****************  IO口定义及声明 *****************/
/****************  按键输入口 *****************/
sbit S1=P3^2;//外部中断输入0
sbit S2=P3^3;//外部中断输入1
sbit S3=P3^4;
sbit S4=P3^5;
sbit S5=P3^6;
sbit S6=P3^7;
/****************  485通讯换向口 *****************/
sbit RS485_DIR = P1^4; //RS485方向控制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bit flag_zx2=0;//串口2标志
uchar UART2_JS=0;//串口2数据计数

bit S1bz=0;//按键1标志
bit S2bz=0;//按键2标志
bit S3bz=0;//按键3标志
bit S4bz=0;//按键4标志
bit S5bz=0;//按键5标志
bit S6bz=0;//按键6标志

bit UART2_FSBZ=0;//串口2发送标志

uchar uart_dat=0;//按键数据
uint yssj=5000;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 = 1;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LED();
    UART1_config(1);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UART2_config(2);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RS485_DIR=1;//发送状态
    PrintString1("STC32G UART1 Test Programme!\r\n");  //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
    PrintString2("STC32G UART2 Test Programme!\r\n");  //UART2发送一个字符串
    RS485_DIR=0;//读取状态

    while (1)
    {
           KEY();//按键函数

        if((TX1_Cnt != RX1_Cnt) && (!B_TX1_Busy))   //收到数据, 发送空闲
        {
            SBUF = RX1_Buffer[TX1_Cnt];
            B_TX1_Busy = 1;
            if(++T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TX1_Cnt = 0;
        }

//        if((TX2_Cnt != RX2_Cnt) && (!B_TX2_Busy))   //收到数据, 发送空闲
//        {
////                                          RS485_DIR=1;//
//            S2BUF = RX2_Buffer[TX2_Cnt];
//            B_TX2_Busy = 1;
//            if(++TX2_Cnt >= UART2_BUF_LENGTH)   TX2_Cnt = 0;
////                                                RS485_DIR=0;//
//        }
    }
}
//========================================================================
//          主函数程序结束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dat)//延时程序
{
uint m,n,s;
for(m=dat;m>0;m--)
for(n=2;n>0;n--)
for(s=100;s>0;s--);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发送函数
{
RS485_DIR=1;
S2BUF=0xAA;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uart_dat;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0xFF;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0xFF;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S2BUF=0xBB;B_TX2_Busy = 1;while(B_TX2_Busy);
RS485_DIR=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清空发送缓冲区
{
uchar i;
for(i=0;i<5;i++)
{
RX2_Buffer=0;
}
}

/********************************************************************
                                                                        按键函数
*********************************************************************/
void KEY() //按键函数
{
if(UART2_FSBZ==1){senduart2();UART2_FSBZ=0;}

if((S1==0)&&(S1bz==0)){delay(10);if((S1==0)&&(S1bz==0)){uart_dat=0X01;senduart2();S1bz=1;}}if((S1==1)&&(S1bz==1)){delay(10);if((S1==1)&&(S1bz==1)){S1bz=0;}}
if((S2==0)&&(S2bz==0)){delay(10);if((S2==0)&&(S2bz==0)){uart_dat=0X02;senduart2();S2bz=1;}}if((S2==1)&&(S2bz==1)){delay(10);if((S2==1)&&(S2bz==1)){S2bz=0;}}
if((S3==0)&&(S3bz==0)){delay(10);if((S3==0)&&(S3bz==0)){uart_dat=0X03;senduart2();S3bz=1;}}if((S3==1)&&(S3bz==1)){delay(10);if((S3==1)&&(S3bz==1)){S3bz=0;}}
if((S4==0)&&(S4bz==0)){delay(10);if((S4==0)&&(S4bz==0)){uart_dat=0X04;senduart2();S4bz=1;}}if((S4==1)&&(S4bz==1)){delay(10);if((S4==1)&&(S4bz==1)){S4bz=0;}}
if((S5==0)&&(S5bz==0)){delay(10);if((S5==0)&&(S5bz==0)){uart_dat=0X05;senduart2();S5bz=1;}}if((S5==1)&&(S5bz==1)){delay(10);if((S5==1)&&(S5bz==1)){S5bz=0;}}
if((S6==0)&&(S6bz==0)){delay(10);if((S6==0)&&(S6bz==0)){uart_dat=0X06;senduart2();S6bz=1;}}if((S6==1)&&(S6bz==1)){delay(10);if((S6==1)&&(S6bz==1)){S6bz=0;}}

}
void LED() //测试输出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delay(yssj);P40=0;
delay(yssj);P64=0;
delay(yssj);P65=0;
delay(yssj);P66=0;
delay(yssj);P67=0;
delay(yssj);P30=0;
delay(yssj);P31=0;
delay(yssj);P32=0;
delay(yssj);P33=0;
delay(yssj);P34=0;
delay(yssj);P50=0;
delay(yssj);P51=0;
delay(yssj);P35=0;
delay(yssj);P36=0;
delay(yssj);P37=0;
delay(yssj);P70=0;
delay(yssj);P71=0;
delay(yssj);P72=0;
delay(yssj);P73=0;
delay(yssj);P41=0;
delay(yssj);P42=0;
delay(yssj);P43=0;
delay(yssj);P44=0;
delay(yssj);P20=0;
delay(yssj);P21=0;
delay(yssj);P22=0;
delay(yssj);P23=0;
delay(yssj);P24=0;
delay(yssj);P25=0;
delay(yssj);P26=0;
delay(yssj);P27=0;
delay(yssj);P74=0;
delay(yssj);P75=0;
delay(yssj);P76=0;
delay(yssj);P77=0;
delay(yssj);P45=0;
delay(yssj);P46=0;
delay(yssj);P00=0;
delay(yssj);P01=0;
delay(yssj);P02=0;
delay(yssj);P03=0;
delay(yssj);P04=0;
delay(yssj);P52=0;
delay(yssj);P53=0;
delay(yssj);P05=0;
delay(yssj);P06=0;
delay(yssj);P07=0;
delay(yssj);P60=0;
delay(yssj);P61=0;
delay(yssj);P62=0;
delay(yssj);P63=0;
delay(yssj);P10=0;
delay(yssj);P11=0;
delay(yssj);P47=0;
delay(yssj);P14=0;
delay(yssj);P15=0;
delay(yssj);P16=0;
delay(yssj);P17=0;
delay(yssj);P13=0;
delay(yssj);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delay(yssj);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P4=0X00;
P5=0X00;
P6=0X00;
P7=0X00;
delay(yssj);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delay(yssj);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P4=0X00;
P5=0X00;
P6=0X00;
P7=0X00;
delay(yssj);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delay(yssj);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P4=0X00;
P5=0X00;
P6=0X00;
P7=0X00;
delay(yssj);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P5=0XFF;
P6=0XFF;
P7=0XFF;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描述: 串口1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SBUF = *puts;
        B_TX1_Busy = 1;
        while(B_TX1_Busy);
    }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 描述: 串口2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RS485_DIR=1;//
        S2BUF = *puts;
        B_TX2_Busy = 1;
        while(B_TX2_Busy);
        RS485_DIR=0;//
    }
}

//========================================================================
// 函数: SetTimer2Baudraye(u32 dat)
// 描述: 设置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
// 参数: dat: Timer2的重装值.
// 返回: none.
//========================================================================
void SetTimer2Baudraye(u32 dat)
{
    T2R = 0;                //Timer stop
    T2_CT = 0;        //Timer2 set As Timer
    T2x12 = 1;        //Timer2 set as 1T mode
    T2H = (u8)(dat / 256);
    T2L = (u8)(dat % 256);
    ET2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2R = 1;                //Timer run enable
}

//========================================================================
// 函数: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 返回: none.
//========================================================================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brt = 0;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
    if(brt == 2)
    {
        S1BRT = 1;        //S1 BRT Use Timer2;
        SetTimer2Baudraye(Baudrate1);
    }

    /***********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
    else
    {
        TR1 = 0;
        S1BRT = 0;                //S1 BRT Use Timer1;
        T1_CT = 0;                //Timer1 set As Timer
        T1x12 = 1;                //Timer1 set as 1T mode
        TMOD &= ~0x30;//Timer1_16bitAutoReload;
        TH1 = (u8)(Baudrate1 / 256);
        TL1 = (u8)(Baudrate1 % 256);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
    /*************************************************/

    SCON = (SCON & 0x3f) | 0x40;    //UART1模式, 0x00: 同步移位输出, 0x4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0x80: 9位数据,固定波特率, 0xc0: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P_SW1 &= 0x3f;
//    P_SW1 |= 0x40;      //UART1 switch to, 0x00: P3.0 P3.1, 0x40: P3.6 P3.7, 0x80: P1.6 P1.7, 0xC0: P4.3 P4.4

    B_TX1_Busy = 0;
    TX1_Cnt = 0;
    RX1_Cnt = 0;
}

//========================================================================
// 函数: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描述: UART2初始化函数。
// 参数: brt: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 返回: none.
//========================================================================
void UART2_config(u8 brt)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
    if(brt == 2)
    {
        SetTimer2Baudraye(Baudrate2);

        S2CFG |= 0x01;     //使用串口2时,W1位必需设置为1,否则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期的错误
        S2CON = (S2CON & 0x3f) | 0x40;    //UART2模式, 0x00: 同步移位输出, 0x4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0x80: 9位数据,固定波特率, 0xc0: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ES2   = 1;         //允许中断
        S2REN = 1;         //允许接收
        S2_S  = 0;         //UART2 switch to: 0: P1.0 P1.1,  1: P4.6 P4.7

        B_TX2_Busy = 0;
        TX2_Cnt = 0;
        RX2_Cnt = 0;
    }
}

//========================================================================
// 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描述: UART1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RX1_Cnt = 0;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
// 函数: void UART2_int (void) interrupt UART2_VECTOR
// 描述: UART2中断函数。
// 参数: nine.
// 返回: none.
//========================================================================
void UART2_int (void) interrupt 8
{
if(S2RI)
{
S2RI=0; //接收标志清零
RX2_Buffer[UART2_JS++&0x0F] = S2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X2_Buffer[0]!=0xaa){UART2_JS=0;}
if(UART2_JS>=5){UART2_JS=0;flag_zx2=1;}
}
if(flag_zx2==1)
{
flag_zx2=0;
if((RX2_Buffer[0]==0xaa)&&(RX2_Buffer[1]==0x00)&&(RX2_Buffer[2]==0x00)&&(RX2_Buffer[3]==0x00)&&(RX2_Buffer[4]==0xBB))
{
//        P0=0X55;
//        senduart2();//发送数据
        UART2_FSBZ=1;

}
        clear_receBuf();
}

    if(S2TI)
    {
        S2TI = 0;    //Clear Tx flag
        B_TX2_Busy = 0;

    }

}

//========================================================================
//           程序结束
//========================================================================

GYJ-0320 STC32G12K128_LQFP64S精简开发板发货测试程序.rar

GYJ-0320 STC32G12K128_LQFP64S精简开发板使用手册.pdf

GYJ-0320 STC32G12K128_LQFP64S精简开发板说明书.pdf

GYJ-0320 STC32G12K128_LQFP64S精简开发板原理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