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IO口怎么和L293D模块连接啊

楼主:
单片机小白,想做一个蓝牙遥控小车。查了很多资料,不知道如何将STM89C52的引脚和电机驱动模块相连。求助各位大佬给个思路。代码如下

网友A(2023-07-02):
每个293控制两台电机, 每个电机方向控制位由2个引脚控制,00  停, 01 正转   10 反转,一共8根线,接上就行

网友B:
1. 是STC89C52, 不是STM89C52
2. 这模块不是单纯的L293模块,中间还加了个HC595来扩展,你要先了解HC595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