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LED控制注入电流的优化方法

楼主:
大家好,
在做产品时,翻阅单片机规格书电气特性这一页时,看到IO口注入总电流的描述,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产品里,所有外部注入单片机的总电流是否超过了规格书要求(规格书要求是所有IO和控制引脚注入总电流不得超过25mA)?

于是我计算了一下,发现我的所有IO的注入总电流已经严重超过了规格书规定,达到了70多mA, 我把板子开机跑了几天没关机,摸了摸单片机,好像也没发热,长时间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我想把注入总电流优化一下,占大头的是10个LED,我采用的控制方式是如下这种:

以上只是其中之一,10个LED,用了10个GPIO口来控制,接法都是如上图,所以导致注入总电流比较大。
点亮时,MCU输出低电平(输出灌电流),外部5V会向MCU灌电流,10个加起来总电流达到50多mA. 现在的想法是,想把它改成如下这种,MCU向外输出电流,这样MCU的总注入电流就满足规格书要求了(MCU的IO可以输出最大18mA电流,驱动能力是够的)

我想问的是,除了这种方法,还有没有不加任何硬件的情况下的修改方法?各位大神平时设计多个LED点亮时一般用的是什么方法?我的产品是低成本设计,不太可能再加LED控制芯片了。这是个小问题,不知道需不需要这么去关注它,我只是想把产品做稳定,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2023-07-02):
10个LED分时控制

网友B:
可以选用高亮的LED,尤其是翠绿的那种,5V电压下用10k电阻限流都很亮。

网友C:
调试时不能超电流,跟踪调试时会出意外死机问题,开发完成后,可以电流大一点。

网友D:
单个IO最大驱动电流相加与芯片(VCC)总输入电流不完全是一回事。IO灌入电流对芯片总输入电流影响不大,IO输出电流才会直接影响芯片总输入电流。MCU直接驱动多个LED宜选用图1方式。如果采用高亮LED,限流电阻可以用47K。亮度足以满足指示灯要求。某产品使用STC15W404AS,5V电源,灌电流驱动8只LED,MCU总输入电流只有区区14mA。

网友E:
1,小电流根本用不到510R电阻,5K都可以很亮了
2,只要有任何一项是超过单片机规格的,就得用MOS管驱动了
单片机不会无缘无故规定一个电流值的,那是芯片设计上的事情,我们使用的不需要知道,只要去遵守就行了
就算是低成本,不会差那8分钱,一万个产品800块,10万个产品才8000块,你都有10万的订单了,还差那8000块钱?产品一出问题,有你哭的(也可能是老板哭......)
如果真在乎那8分钱,就从其它地方想办法

网友F:
那只能说你用的太落后了,STC的都是总电流100多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