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电路问题

楼主(2023-07-02):
大家好,我绘制了一个基本的减法电路后进行上电测试时发现输出的波形一直在变化,频率稳定,但是峰值一直在两峰值之差到两峰值之和之间来回波动。两个信号是由波形发生器产生的10k正弦波。请问这种不断变化震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目测是信号发生器接错了。

网友B:
正弦波信号源都怎么接?仿真图?

网友C:
首先从图中看,你的电源是不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