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bom表的情况下,电路板上的物料元件要怎么确定?

楼主(2023-07-02):
在没有bom表的情况下,还有其它的办法确定电路板上贴的是什么物料吗?例如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什么型号的数码管,谢谢

网友A:
慢慢查呗,先根据丝印的字大概能解决8成的,剩下的根据电路和丝印一起判断,一般都可以,真正比较恼火的是最后剩下的两三个,要么丝印模糊,要么丝印无从查起。

网友B:
不能,基本没办法
特别是芯片这一块,小个头的,基本不标示型号,都是丝印号
元件一多,肯定要乱
像这种情况,要么自己去画板,要么问别人要BOM表
如果全靠自己猜,就跟抄板一样的工作量了

网友C:
在没有BOM表的情况下,确定电路板上所使用的元件型号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您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来进行识别:

物理检查:通过仔细观察电路板上的元件,包括封装形状、标记和标识等,以及通过测量元件的尺寸(例如三极管的引脚排列和尺寸)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元件型号的线索。这种方法对于常见的元件可能比较有效,但对于特殊或定制的元件可能并不适用。

在线搜索:使用元件的外观特征和标识信息,尝试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的型号和规格。有时候元件的正面或背面可能会有厂商标志、品牌或特定的标识代码,可以帮助确定元件型号。

使用测试仪器:使用万用表、电容表、电感表等测试仪器对元件进行测试,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例如引脚配置、电阻值、电容值、电流放大倍数等。这些测试结果可以与已知型号的元件进行比较,以便确定元件的型号。

咨询厂商或供应商:如果您知道电路板的生产商或供应商,您可以联系他们并提供电路板的相关信息,以获取元件型号的准确信息。

请注意,上述方法可能并不总是能够确定元件的具体型号,而且在没有BOM表的情况下,无法保证准确性。如果您需要精确地知道电路板上使用的元件型号,最好是联系电路板的设计者、制造商或供应商,并获取相关的信息和文档。

网友D:
最好能画出原理图,元件型号就好判断了。

网友E:
没有bom表,总有原理图吧?手工一个一个的写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