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转换电路为什么不能正常转换?

楼主(2023-07-02):
这是一个简单的串口电平转换电路,1.8V转换成4.6V电路,图中VCC电压是4.6V。因为提前在multisim中仿真是正常工作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正常工作,当三线串口接口1电压为1.8V时,STCUART1_SOC_RXD电压是4.6V,这是正常工作状态。但是,当串口接口1的电压为0V时,STCUART1_SOC_RXD电压约为3V左右,并没有拉低。

串口电压转换电路

串口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是连接USB转TTL模块的,共有三根接线,分别这GND、TX,RX三根。我犯的错误是直接拿着GND的线接到RX这个接线柱,导致单片机电平没有拉低至0V附近。

正确的做法是,GND保持连接的情况下,再引一根线至RX这个接线柱,这样单片机电平就能拉低至0V左右。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修正的地方就是电阻的阻值要增大一点,现在和上位机通信,能发不能收,很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自信点,硬件没有问题,检查原理图和焊盘匹配问题或者焊接用料问题。

网友B:
有可能1.8V端口那边的拉电流能力不太强。可以适当的增大R61和R62的阻值,使1.8V端口的拉电流在1m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1.8V端口那边的拉电流能力不太强。可以适当的增大R61和R62的阻值,使1.8V端口的拉电流在1mA以内。

我当时怕电流太小驱动不了,所以把R61电阻换成了500欧,我把它换成2K的先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怕电流太小驱动不了,所以把R61电阻换成了500欧,我把它换成2K的先试下。

1.8V的拉电流等于Q12的E极电流,所以你最好先计算一下,不要着急动手换器件。

网友C:
主要是R62的阻值,用4.7K或者10K试一试。

楼主:
搞了几天,把USB转TTL的电压调成3.3V的,就能正常通信,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