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网络模块加摄像头模块传输实时画面用什么芯片?

楼主(2023-07-02):
通过网络模块加摄像头模块传输实时画面请问有推荐的芯片类型吗?

网友A:
网络模块应该能用WIFI模块吧,esp8266便宜又好用

网友B:
5imx  去看看
实时视频传输这一块
那里介绍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模块应该能用WIFI模块吧,esp8266便宜又好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imx  去看看
实时视频传输这一块
那里介绍的比较多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