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pe V3.5跟kit3总是连接失败,希望指导

楼主:
我现在知道用IPE来烧录了。可是Mplab IPE V3.5总是连接失败kit3.
是版本高了,不兼容吗?
用哪个版本可以?
希望相助一下!!

网友A(2023-07-03):
硬件(开发板)是成品的还是自己搭建的?如果是成品的开发板要考虑kit3供电还是开发板供电,如果是自己搭建的要考虑接线是否正确kit3到芯片的线路中不能有其他元件,还要选择kit3供电还是开发板供电

网友B:
自己的开发板, 一个万能卡座。但是万用表测量了,引脚都是正确连接的。芯片是PIC12F1571, 连接了Pin1 VDD,  Pin8 Gnd,  Pin4  MCLR/VPP,  Pin67顺序也对。
kit3供电,卡座外部供电都试过了,不行。我带了照片,请看一下

网友B:
怀疑是不是kit3有问题,

网友B:
谢谢回复指导。我们的开发板上没有icsp焊盘,所以把裸芯片放在万能卡座上的,如附件图。kit3连接到卡座,万用表检查过了都是对的,也没有其他零件。无论是自供电,还是kit3供电都试过了。

网友C:
关于mplab ipe烧录问题:
1、连接是否正常:
A、pickit3是否能识别。选择芯片型号要正确。
B、pickit3烧录口和芯片烧录口是否连接正常。
2、电源是否正常:
A、单芯片烧录采用PICKIT3供电,供电电压,供电驱动打开需要在电脑端软件里面设置。
B、如果板卡供电,需要检查或关闭电脑软件设置。
如果电脑端软件能识别PICkit3,就能正常烧录,其余都是连接或设置问题。

网友B:
谢谢,我再看看。另外,版主,我回复的贴子你怎么给屏蔽了,别的坛友好心回复我,结果搞得我没有答复,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