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直接用ESP32控制空调?

楼主(2023-07-03):
买了个空调,某米使用ESP32研究红外收发,已经实现接收,由于没有红外发射管,暂时没有实现发射。
使用红外接收时,发现某米空调遥控器,不是红外的。估计是蓝牙,或者2.4G。
搜索一下,网上说可以用第三方平台,绑定到某家,ESP32使用MQTT,然后通过某爱同学进行控制。
我没有某爱同学设备,目前也不打算买一个。
请大侠们帮忙出主意,能否直接用ESP32控制空调,谢谢!

网友A(2024-02-01):
用逻辑分析仪把空调红外遥控的几个按键发出的键值波形解码出来, 然后用ESP32的IO口控制红外发射管发射相同的键值, 就一样能控制空调.

网友B:
空调连接WiFi后会在局域网开放一个TCP或UDP端口,连接该端口然后发送数据即控制空调。

网友C:
分析空调代码,可以串进ESP32控制的,逻辑分析仪分析过MIDEA变频空调通讯数据,

网友D(2023-07-04):
引用 楼主:
某米的遥控器,不是红外的了。

涨见识了,它的空调遥控器都不是红外的了吗?我见过的空调遥控器都是红外的。本想它是双遥控系统,做个红外系统就行了,如果是WIFI的很难破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遥控器拆了,按键两端接单片机引脚和地,需要控制就导通一下就可以了

新买的设备,不能这么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用单片机做个红外遥控器就都解决了,无创而且成本低,破解它的WiFi不那么容易。

某米的遥控器,不是红外的了。

网友D:
我觉得你用单片机做个红外遥控器就都解决了,无创而且成本低,破解它的WiFi不那么容易。

网友F:
  不做那么智能时有原因的。听懂,掌声

网友E:
可以把遥控器拆了,按键两端接单片机引脚和地,需要控制就导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你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发语音控制他温度,然后用耳塞贴着小爱的mic,也不会吵到睡觉,何必花时间研究各种协 ...

单片机发语音,对于我现在的水平,实现起来还有很大难度。我没有某爱音箱,也不打算买。
过年时,用鸿蒙做过语音控制,功能实现了。但是有三个问题:比较费电,占用手机,后台进程经常死掉,系统不太稳定。
MQTT,已经火了很多年了,直到最近,终于自己把服务端安好了。用ESP32连接,还没有成功。
研究新技术,乐趣也就在于此。

网友G:
其实你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发语音控制他温度,然后用耳塞贴着小爱的mic,也不会吵到睡觉,何必花时间研究各种协议呢

楼主:
实在不行的话,就做一个执行器,把遥控器放在执行器的架子上,用ESP32操作执行器,开关空调。拆一个废旧的硬盘,磁头控制部件,可以用作执行器,通电执行,断电复位。
执行器既可以负责空调,还可以负责排风扇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某米的生态链还是做的不错的。
起码现在我直接跟某米手机的某爱同学就“打开空调”就能打开了。
...

不是造车问题。
我需要的是半夜太热了,空调自动打开。温度降下来了,自动关闭。
这个热,不是空调机器里的温度,是床位置人体感受到的温度。
因为是夜间,语音控制没有意义。如果语音,不如摸黑用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某米的生态链还是做的不错的。
起码现在我直接跟某米手机的某爱同学就“打开空调”就能打开了。
...

某家的智能,我是第一次用,与我想象的智能,有较大差距:
1、空调智能,不能设定时间,不在家也动作。我没有某家门锁,就是有,也不行。
2、智能里面的自动化:夜里温度超过多少度开机,从来没有成功过。低于某温度关机,可以用。

楼主:
某米的自动控制,因为温度传感器在空调里面,测温不准。
夜间的温度曲线不平直。早晨起来,还是有着凉感冒的感觉。
如果再买一个温度计,会好一些。可是我不想投资了,喜欢diy。

网友H:
个人觉得某米的生态链还是做的不错的。
起码现在我直接跟某米手机的某爱同学就“打开空调”就能打开了。
而你却要想办法去重新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