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无法下载程序 keil显示找不到ST-Link,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2023-07-03):
求助!!!STM32无法下载程序,大家帮忙看一下什么
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M32F407ZGT6,打板焊接回来测试的时候怎么也不能下载程序,keil显示找不到ST-Link,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同一套下载设备及软件,其他同型号单片机的板卡已经下载成功)

目前检查过的内容:
1. 单片机供电的引脚,测量过电压没有发现问题;
2. JTAG的引脚连接没发现问题;
3. 单片机焊接没有发现问题;
4. 单片机更换过一片,没解决问题。
下面是单片机相关的电路图,大家看看应该怎么调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