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伙有用过这种类型数码管吗

楼主(2023-07-03):
请问这种类型的数码管在哪里可以找到,我找了某一个宝没找到,求支招,应该是直接搜索HQ-8042AW,但没有找到

网友A:
这种的立创商城应该有,之前做设计在立创eda画的PCB板,有用到过数码管

网友B:
直接在某一个宝搜四位一体数码管就可以了,然后根据共阴共阳选型就好。

网友C:
可以用一个3V电源的正负极,接引出脚的任意2端,先找出公共端,也就判断出了是共阴还是共阳,其它段对应 的脚也就好找了。

网友D:
这种型号很多并不是什么类似于0603之类的标准型号
大多是厂商自己的型号
按照沙发的方法去搜索就可以了

网友E:
0.8英寸,4位一体,共阴时钟数码管,TB一大堆。

网友F:
确认共阴共阳,尺寸大小,某一个宝买个相似的回来试下,带冒号、时间显示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