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三极管设计问题

楼主:
求助,电路的TB1_4是一个20V和9V变化的信号,单片机是个低功耗单片机,U1是个7.5转3.3的LDO,D2是个7.5的稳压二极管,这个电路里头Q2,Q1,Q3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实际测电路Q1是导通的,但是仿真并不通。是为什么?

网友A(2023-07-04):
虽然模电不太好,但第一眼看过去我觉得是电阻太大了

网友B:
TPS71533输入电压最大24V,输出3.3V50mA的LDO。9-20V电源,可以直接使用。二极管使用1N4148,Q1-Q3之间没有滤波等信号处理,R6和R7分压受Q4电流影响,ADC检测值的意义很难确定,个人感觉Q1-Q4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