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微单片机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与下降沿触发

楼主(2023-07-03):
大伙好,我这边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我这边有个项目,下控电路板是驱动电机的,上控电路板是驱动数码管的,当下控发送脉冲给我时,我这个芯片的P12引脚用外部中断去接收,但是脉冲不是有高电平和低电平吗,怎么可以只用下降沿触发,可能是我对外部中断的理论不够,你像那种按键的话,当我按键按下,这个可以用下降沿触发进入外部中断函数,但脉冲有高电平也有低电平,难道是用硬件做过处理了吗?请大伙给我解答解答。

网友A:
在下控电路板发送脉冲信号时,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的方式确保信号只有下降沿。具体方法取决于下控电路板的设计和实现方式。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边沿触发器(如触发器、反相器等)对脉冲信号进行处理,以生成一个仅有下降沿的触发信号。这样,在上控电路板中使用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方式即可接收到触发信号,并执行相应的处理。

另一种方法是在上控电路板中使用软件来检测脉冲信号的下降沿。在定时循环中通过读取引脚状态,如果检测到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则表示发生了下降沿,可以触发相应的处理代码。

网友B:
注意是“下降沿触发”,而不是电平(高或低)触发。

网友C:
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与下降沿触发是指当电平发生变化时才有效,持续的高电平或低电平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