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两组元件 如何对齐

楼主(2023-07-03):
不是单一的元件对齐,两个相同功能的模块,整体对齐,

网友A:
还是先选中一组元件,自己移动对齐,用“对齐工具”对齐效果不好。

网友B:
从一组元件的某个焊点开始画线,然后移动另一组同位置的焊点到线的另一端,不知道这样的表达你能不能懂

网友C:
看看room功能的模块化操作

网友D:
选择其中一组,拖动与另一组重叠,然后使用偏移工具移动到想要的位置。

网友E:
快捷键A,找你需要的对齐方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