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问题Cannot read JLink version number网上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楼主(2023-07-03):
Cannot read JLink version number
今天我拿出jlink下载器想用一下,结果插进电脑后发现驱动变成这样了,我拔了再插电脑新增的驱动名称就是这个,然后我怀疑是驱动问题我在官网下载过好几次驱动安装也无济于事,打开keil里面选择jlink下载器里面显示这个,在网上也找不到对应的解决办法,所以想找一下大佬们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非常感谢,在线等

网友A:
j-link很容易被升级,然后软件发现不是正版,现在可能要开盖刷固件

网友B:
重新刷固件,直接百度搜一下 jlink 固件修复 就有教程的

网友C:
你插得是CMSIS-DAP,强制在软件中设置为Jlink,这种情况下能用才真的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