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出来才发现引脚画错了,如何补救

楼主(2023-07-03):
打样出来发现有连个引脚反了,是特别小贴片的,两个引脚都有过孔,挑断导线,把过孔连上可能吗?都是10mil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细心,挑断导线,重新正确连接进行调试使用,等下次改版。

网友B:
可以,要细心点,初始版割线飞线都是常规操作,下一版改好就行了,重点是不要把问题留在下一版

网友C:
若是高频电路,重新做吧;

网友D:
是什么元件? 最好有图片

网友E:
飞线,然后绿油固化,10mil操作的时候放大镜都不用

网友F:
把一边的引脚对齐焊好,另外一边的飞线,不需要割板。

网友G:
打样出点错误正常,细心地划线,飞线。下次谨慎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