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电特别烫

楼主(2023-07-03):
用的stm32cbt6,板上有24转3.3V电源,用了一上午本来不烫,后来上电开始很烫,从下载模块上接的3.3V也很烫。用万用表测芯片VCC和GND也没有通(可以说明没短路吗?),程序也可以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谢谢

网友A:
除了电源,断开所有引脚,再看是不是烫

网友B:
发生可控硅闩锁了。

网友C:
用万用表除了能测电压,也能测电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除了能测电压,也能测电流的。

一般来说,接电源上边有电流的

网友E:
是不是PACB板电路中焊接有锡珠,导致短路发烫

网友E:
没讲的了,芯片引脚有锡珠短接了

网友F:
一般芯片手册上都有待机和工作电流说明吧  看它待机和工作电流是高不高  然后底部的散热也得做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发生可控硅闩锁了。

有可能,STM32不熟悉,网上搜一下看看

网友G:
在网上搜了一下,有2个说法,供你参考
1,几乎可以肯定发热来自IO闩锁,但何来这个问题就得查信号了,一般是信号电压超过vcc太多,或者vcc不稳,或者vcc加载之前信号就有强电压进来了
2,也遇到过,后来查出来是DC/DC的问题,用手一摸DC/DC,STM32就发热。
果断换了其他厂家的DC/DC

网友G:
还有一个说法:
众所周知,ARM单片机,由于制造工艺等原因,芯片和引脚承受过压过流的能力不强。一不小心就发生闩锁,过流发热或者损坏。
所以我设计的端口,一般都要做防护设计。最简单的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对响应没有要求的,板子空间大的,还可以接入吸收作用的电容旁路到地。输出就不好加入电阻,会降低驱动力和速度的问题。

网友H:
24转3.3V是什么芯片? 具体用热成像检查。

网友I:
过热肯定有大电流的问题, 可能是LED灯的限流电阻过小, 电流经过ic的驱动管导致ic过热. 但是ic的逻辑核心没过电流, 所以程序能正常跑.  需要查下外围硬件线路, 作为一线大厂正式发布的芯片, stm32是不可能有这种低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PACB板电路中焊接有锡珠,导致短路发烫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指过孔中有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讲的了,芯片引脚有锡珠短接了

芯片引脚之间没有短接,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网上搜了一下,有2个说法,供你参考
1,几乎可以肯定发热来自IO闩锁,但何来这个问题就得查信号了,一般 ...

好的,谢谢,现在估计是闩锁的问题,就是要查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生可控硅闩锁了。

这种情况是电路问题还是可能发生事件啊?
可能发生事件只换新的就可以解决,电路问题我应该要查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