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udio 2022上位机 每次调试F5,都是选中这个文本,如何取消掉

楼主(2023-07-03):
Visual Studio 2022

  每次调试F5,都是选中这个文本,如何取消掉,求大神 指点

网友A:
尝试把那个文本框的 TabIndex 属性从0改为1或以上。
窗体显示时,焦点会自动落在 TabIndex 属性为0的控件上。

楼主:
每次F5调试,都是选 中这个文本,如何取消掉, Visual Studio 2022上位机

忘记加图片了

忘记加图片了

网友B:
看你串口连接部分是怎么写的,你把这部分代码贴出来。

网友C:
我记得可以直接设置禁止选中修改

网友D:
在 Visual Studio 2022 上位机中,如果每次调试按下 F5 键后文本被选中,您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来取消这个行为:

检查键盘快捷键映射:打开 Visual Studio 2022,依次点击菜单栏的 "工具"(Tools)> "选项"(Option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环境"(Environment)> "键盘"(Keyboard)。在键盘设置中搜索 "Debug.Start",确保该命令绑定的快捷键是 "F5"。如果其他命令也使用了 "F5" 绑定,可能会导致选中文本的问题。您可以将与 "Debug.Start" 相冲突的快捷键更改为其他键。

禁用 "编辑和继续" 功能:进入 "调试"(Debug)> "选项和设置"(Options and Settings),在左侧面板中选择 "调试"(Debug)> "一般"(General)。在右侧面板中取消选中 "启用编辑并继续"(Enable Edit and Continue)选项,然后单击 "确定" 应用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