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易时钟程序错误

楼主(2023-07-03):
这是什么原因啊?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x);
sbit L=P2^0;
sbit LA=P2^1;
sbit LB=P2^2;
void Display();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位码*/uchar tablew[]={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位选*/uchar shu[8]={0};
/*共阴极*/
uchar table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aa,bb,cc,dd;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工作方式
TH0=0x3c;//设置定时器高八位
TL0=0xb0;//设置定时器低八位
ET0=1;//打开定时器T0的中断开关
TR0=1;//启动定时器T0工作
EA=0;//打开总中断开关

while(1)
        {
     uchar mshi,mge,fshi,fge,sshi,sge;
     if(key1==0)
     {
                EA=1;
     }
     else if(key2==0)
         {
          EA=0;
         }
     else if(key3==0)
     {
      bb=0;cc=0;dd=0;
      }
      else;
mshi=bb/10;
mge=bb%10;
if(bb>59)
{
bb=0;
cc++;
}
fshi=cc/10;
fge=cc%10;
if(cc>59)
{
cc=0;
dd++;
}
sshi=dd/10;
sge=dd%10;
if(dd>23)
{
dd=0;
}

shu[7]=table6[mge];
shu[6]=table6[mshi];
shu[5]=0x40;
shu[4]=table6[fge];
shu[3]=table6[fshi];
shu[2]=0x40;
shu[1]=table6[sge];
shu[0]=table6[sshi];
Display();
}
}
void int0_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aa++;//1ms加一次
if(aa>1000)
{
aa=0;
bb++;//1S加一次
}

}
void Display()
{
uint i;
for(i=0;i<8;i++)
{
P2=tablew[i];
P0=shu[i];
Delayms(1);
}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网友A:
数码管位驱动代码与硬件不符及其他变量声明处理不当。给你改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P2^0;
sbit LA=P2^1;
sbit LB=P2^2;
void Display();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位码*///uchar tablew[]={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位选*/uchar shu[8]={0,0,0x40,0,0,0x40,0,0};
/*共阴极*/
uchar table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Key_value,flag;
uint  Time;
char  shi,fen,sec;
uchar num,latch;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工作方式
        TH0=0xF8;//设置定时器高八位@12MHz 2ms
        TL0=0x30;//设置定时器低八位@12MHz 2ms
        ET0=1;//打开定时器T0的中断开关
        TR0=1;//启动定时器T0工作
        EA=1;//打开总中断开关

        while(1)
        {
                if(flag==1)//周期2ms
                {
                        flag=0;//清中断标志

                        //按键扫描
                        if(!key1||!key2||!key3)
                        {
                                if(++num>=10 && latch==0)//消抖
                                {
                                        latch=1; //锁存
                                        if(!key1)//设置
                                        {
                                                Key_value=++Key_value%4;
                                        }
                                        if(!key2)//增加
                                        {
                                                if(Key_value==1)shi=++shi%24;
                                                if(Key_value==2)fen=++fen%60;
                                                if(Key_value==3)sec=++sec%60;
                                        }
                                        if(!key3)//减小
                                        {
                                                if(Key_value==1){if(--shi<0)shi=23;}
                                                if(Key_value==2){if(--fen<0)fen=59;}
                                                if(Key_value==3){if(--sec<0)sec=59;}
                                        }
                                }
                        }
                        else //松手
                        {
                                num=0;   //清0
                                latch=0; //清0
                        }

                        //计时
                        if(Key_value==0)//非设置状态
                        {
                                if(++Time>=500)//秒
                                {
                                        Time=0;
                                        if(++sec>=60)//分
                                        {
                                                sec=0;
                                                if(++fen>=60)//时
                                                {
                                                        fen=0;
                                                        shi=++shi%24;
                                                }
                                        }
                                }
                        }

                        //数据处理
                        shu[7]=table6[shi/10];
                        if(Key_value==1)
                                shu[6]=table6[shi%10]|0x80;//加点
                        else shu[6]=table6[shi%10];
                        shu[4]=table6[fen/10];
                        if(Key_value==2)
                                shu[3]=table6[fen%10]|0x80;//加点
                        else shu[3]=table6[fen%10];
                        shu[1]=table6[sec/10];
                        if(Key_value==3)
                                shu[0]=table6[sec%10]|0x80;//加点
                        else shu[0]=table6[sec%10];

                        //数码管动态显示
                        Display();
                }
        }
}

void int0_0() interrupt 1
{
        TH0=0xf8;//@12MHz 2ms
        TL0=0x30;//@12MHz 2ms
        flag=1;//中断标志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P0=0x00;//段消隐
        P2&=0xf8;//清位码
        P2|=~i;//送位码
        P0=shu[i];//送段码
        i=++i%8;//循环计数
}

网友B:
仿真中数码管需要消隐处理,就是送段码前全部熄灭,送完段码打开对应的管子。

网友C:
变量声明写在主循环外,按键要有消抖,数码管要消隐,如果P2送位值那么就不用定义去138的3个引脚.

网友D:
TR0=1;//启动定时器T0工作
EA=0;//打开总中断开关

EA=1;//才能 打开总中断开关

网友E:
缺了一个HC138芯片
把P20~P22的3位信号转为8位位选信号

网友F:
问题比较多,大概列出来:
1、位码错误2、送段码前没有清零
3、共阴数码管需要加驱动,单片机IO负载能力不足
4、段码加了245IC就不用上拉电阻。
5、我贴出来的代码随便写的,好多可以精简,请自行优化。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x);
sbit L=P2^0;
sbit LA=P2^1;
sbit LB=P2^2;
void Display();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位码*/uchar tablew[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int mshi,mge,fshi,fge,sshi,sge;
/*共阴极*/
uchar table6[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aa,bb,cc,dd;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65536-1000)&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H0 = (65536-1000)>>8;                                //设置定时初始值
//        IE=0x82;
//        TR0=1;
//        EA=1;
//}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工作方式
TH0=0xFC;//设置定时器高八位
TL0=0x18;//设置定时器低八位
ET0=1;//打开定时器T0的中断开关
TR0=1;//启动定时器T0工作
EA=1;//打开总中断开关

        //Timer0_Init();

while(1)
{

     if(key1==0)
     {
                EA=1;
     }
     else if(key2==0)
         {
          EA=0;
         }
     else if(key3==0)
     {
      bb=0;cc=0;dd=0;
      }

Display();
}
}
void int0_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aa++;//1ms加一次
if(aa>1000)
{
aa=0;
bb++;//1S加一次
}
mshi=bb/10;
mge=bb%10;
if(bb>59)
{
bb=0;
cc++;
}
fshi=cc/10;
fge=cc%10;
if(cc>59)
{
cc=0;
dd++;
}
sshi=dd/10;
sge=dd%10;
if(dd>23)
{
dd=0;
}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8;i++)
{
P0=0x00;
P2=tablew[7-i];///位码
switch(i)
{
        case 0:
                P0=table6[mge];break;
        case 1:
                P0=table6[mshi];break;
        case 2:
                P0=table6[10];break;
        case 3:
                P0=table6[fge];break;
        case 4:
                P0=table6[fshi];break;
        case 5:
                P0=table6[10];break;
        case 6:
                P0=table6[sge];break;
        case 7:
                P0=table6[sshi];break;
        default:
                P0=0x00;
}

Delayms(1);
}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比较多,大概列出来:
1、位码错误2、送段码前没有清零
3、共阴数码管需要加驱动,单片机IO负载能力 ...

你好,谢谢你给我解答问题,就是这个程序为什么按钮不能实现三个按键,启动,停止,复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位驱动代码与硬件不符及其他变量声明处理不当。给你改了。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请问三个按键启动,暂停,复位功能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比较多,大概列出来:
1、位码错误2、送段码前没有清零
3、共阴数码管需要加驱动,单片机IO负载能力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请问如何实现按键启动,暂停,复位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给我解答问题,就是这个程序为什么按钮不能实现三个按键,启动,停止,复位功能

参考我给你的代码,
把41行EA=1;注释掉,这样上电就不会自动走时了。
把第58行bb=0;cc=0;dd=0;后面加上一句EA=1;,这样复位后时间又继续可以走了。

经过上述改动,按键从上到下启动、暂停、复位都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请问三个按键启动,暂停,复位功能怎么实现呢

按键启动,暂停,复位只适用于秒表或倒计时,一个按键即可。时钟必须有调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