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关闭走线和过孔 只显示元件,方便选中

楼主(2023-07-04):
谢谢大家

网友A:
打开PCB面板,下拉框选择Components,列表框选择<All Components>,所有元件就被选中了,在空白的位置点左键,取消选择。这时,背景都变为暗灰,元器件都为高亮,很容易选中要操作的元件。如上图,我选中IR红外接收管拖动到板外边,操作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