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的EEPROM疑问?有10K的容量

楼主(2023-07-04):
无意间发现角落里面有一片STC12C2052AD的单片机,查看规格书显示有10K的EEPROM。
     这个空间还行,可以拿来做一个FMD单片机的脱机烧录装置。(把FMD单片机APP程序的Bin文件直接通过烧入软件写入到EEPROM里面,再用STC的串口发送EEPROM里面的数据,通过BootLaoder方式更新)

     在下载软件的界面上面,我发现写入的EEPROM的大小最大只有3-4K,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规格书上面写的10K是虚假的?

接下来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把这20K的EEPROM打印出来,看看到底有没有10K?

实验结果确实有10K,16进制的14就是20,有20个扇区,每个扇区512个字节。

这是怎么回事?有大神知道吗?难道是STC-ISP软件只支持3-4K的EEPROM的大小写入?

楼主:
我在STC的官方论坛也问了这个问题,有人说STC12C2052AD只有4K的EEPROM,手册描述错误了。有没有STC的内部人员出来验证下

网友A:
这个型号估计已经停产了,数据手册上一次更新是2015年,到现在都8年了..........以下载器的提示为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STC的官方论坛也问了这个问题,有人说STC12C2052AD只有4K的EEPROM,手册描述错误了。有没有STC的内部人 ...

查看版本

网友C:
STC的东东比较呵呵,最近玩STC8G1K17,就搞不定EEPROM。
症状:加电后读写擦都正常,掉电再读数据全零。
百度说可能是器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C的东东比较呵呵,最近玩STC8G1K17,就搞不定EEPROM。
症状:加电后读写擦都正常,掉电再读数据全零。
...

STC8G1K17的EEPROM没有固定地址范围,需要定义在用户程序所占空间结束后的下一个及剩余扇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估计已经停产了,数据手册上一次更新是2015年,到现在都8年了..........以下载器的提示为主

我这个单片机忘记什么时候买的,估计是10多年前买的,下载器提示是4K,这4K因该是厂家测试过的,剩下的6K没经过测试,官方不建议使用。STC12C2052AD这个型号的SRAM才256,EEPROM居然是10K,想读写一个扇区都不够,还得分几次。这点SRAM,EEPROM做10K太浪费了,2K的程序空间也就做个简单的玩具了

楼主: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单片机型号: STC12C2052AD
  固件版本号: 5.8D
版本低于了v6.6,才3K
**************************************************
芯片型号 : STC12C2052AD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固件版本在v6.6及以上的芯片的EEPROM : 4096字节(0000H-0FFFH)
  固件版本低于v6.6的芯片的EEPROM     : 3072字节(0000H-0BFF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单片机忘记什么时候买的,估计是10多年前买的,下载器提示是4K,这4K因该是厂家测试过的,剩下的6K ...

12系列没什么玩的了
要玩至少要STC8或者以上了
几K的SRAM,随便玩,何必在那256B折腾呢?那玩意并不能提高自己在单片机方面的水平
只会把自己水平固定在某个年代的思维
时代在进步,玩单片机的思想也要跟得上时代
DMA,硬件乘法器,硬件加法器,CAN.......这不香?

网友D:
从你测试的结果来看肯定是STC-ISP软件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