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必须加AT24C32存储芯片吗

楼主(2023-07-04):
如果不加,断电一段时间之后还能读对当前时间吗?

网友A:
一定不要加,加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B:
DS3231必须加AT24C32存储芯片吗 - 不是必须。

如果不加,断电一段时间之后还能读对当前时间吗?
- 断电储存加备用电池就好了,例如SOP8封装的DS3231M,第6脚就是备用电池的正极,电池负极与电路共地即可。DS3231的时间及日历储存在芯片内部的,断电用备用电池供电,只需消耗极低的电量就可掉电走时,实时更新时间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定不要加,加了就不能用了。

DS3231和AT24C32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能用是电路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D:
DS3231 高精度I2C实时时钟 内部有电池的,也不需要外部存储器。

网友E:
1、DS3231断电一段时间之后还能读对当前时间吗 ?
只要有备用电池并且有电就可以读时间,时间是走的耗电是微的,全掉电呵呵。
2、固定数据可以用AT24C32之类,这个和DS3231不是一类器件
可以写当前时间或任意数据进AT24C32,只要不复写就可以读,掉电不丢数据。
3、DS3231必须加AT24C32存储芯片吗 ?
如果法律有规定就必须。

网友F:
不,DS3231实时时钟模块和AT24C32存储芯片是独立的设备,它们在功能上没有直接的依赖关系。DS3231实时时钟模块主要用于提供准确的时间和日期信息,而AT24C32存储芯片则用于额外的非易失性存储空间,以保存程序或数据。

如果你只需要使用DS3231实时时钟模块来获得时间和日期信息,那么你不需要连接AT24C32存储芯片。然而,如果你需要额外的非易失性存储空间,可以选择将AT24C32存储芯片与DS3231模块连接使用,以保存额外的数据。这样可以使系统更加灵活,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数据存储和读取操作。

网友G:
DS3231时钟模块并不需要连接AT24C32存储芯片,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功能模块。

DS3231是一款高精度的实时时钟(RTC)模块,可以提供准确的时间和日期信息。它通过I2C接口与主控制器(例如微控制器或单片机)进行通信。DS3231内部已经集成了对时间和日期的存储和管理功能,无需外部存储芯片。

而AT24C32是一款串行EEPROM存储芯片,用于存储非易失性数据。它也通过I2C接口与主控制器通信,但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可编程的存储空间,用于保存用户数据、配置信息等。AT24C32芯片通常与主控制器配合使用,用于扩展存储容量。

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将DS3231的时间和日期信息存储到AT24C32中,以便在断电或重新上电后能够保持这些信息。但这并不是DS3231模块本身的必要条件,这取决于具体的设计需求。

总结来说,DS3231时钟模块不需要连接AT24C32存储芯片,除非您的应用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来存储其他数据。如果只是使用DS3231来获取时间和日期信息,并不需要AT24C32芯片的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DS3231必须加AT24C32存储芯片吗 - 不是必须。

如果不加,断电一段时间之后还能读对当前时间吗?

都断电了,时钟都停走了,再谈“当前时间”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DS3231时钟模块并不需要连接AT24C32存储芯片,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功能模块。

DS3231是一款高精度的实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3231必须加AT24C32存储芯片吗 - 不是必须。

如果不加,断电一段时间之后还能读对当前时间吗?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