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能量统计计算问题

楼主(2023-07-04):
最近在做一个USB口的充电能量统计程序,统计给手机充了多少电,统计出来的数据与电池的标称值有些出入,请各位帮忙计算一下
程序是这样的,每隔40mS刷新一次数据,我统计的是WH数据,代码如下:
Erengy = Erengy + CH1_Pow*40/1000/3600; 40mS统计一次,一个统计40mS的能量,统计的结果单位是WH,瓦时。
我的手机电池标称值是5500mAh,手机上显示的电量百分比每增加10%,程序上统计的电量大约是1wh左右,从5%到100%,需要10WH的电能。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A:
1,实践证明,1秒取样一次就可以了,因为mAH是以小时计算的,1秒的量是很小的
1秒运算一次:
mAh += i / 3600;
这样计算就可以,mAh为浮点数
i是计算后的电流,单位为mA
2,手机充电电量是不能计算mAh的,只能计算单纯的锂电池,因为,现在95%以上的手机都是DC-DC充电模式的,实际充电的电流要比你USB的充电电流大的,比如,你USB显示是1.0A的电流,这个时候,手机电池的实际充电电流可能是1.8A,这个数据是我实际测试来的
我经常看着某个短视频平台一堆在测评这个测评那个,在那瞎扯,就想笑........
Wh也并不准确,因为它的量包括了充电IC的损耗

网友B:
USB口输出的总Wh数,肯定比充进电池里的要大,因为有转换效率的问题,一般是85-93%之间。如果真的要算,应该在电池侧来计算,按照一定频率采集充进电池的电流和电压,计算出能量wh或容量ah,这样会相对更准确一些。

网友C:
5500mAh的容量算下来应该有 3.7V×5.5Ah=20.35Wh。
如果你充满才花了10Wh,说明电池已经大大不行了。
这还没算上手机的待机功耗和充电IC的损耗。正常应该要25-30Wh左右才能充满你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0mAh的容量算下来应该有 3.7V×5.5Ah=20.35Wh。
如果你充满才花了10Wh,说明电池已经大大不行了。
这 ...

这个是新手机,电池应该没问题。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的计算方式不对

网友D:
1、单位要统一。mAh与wh相差一个电压参数,不可比。
2、充电的参量,一部分有效,一部分化为热能损耗了。
3、电池标称值是5500mAh,不表示它充电需要的能量。

网友E:
注意浮点运算问题,40/1000/3600程序显然不会做浮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浮点运算问题,40/1000/3600程序显然不会做浮点处理

CH1_Pow是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