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二(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23-07-04):
1.AD19 PCB中如果要修改一个封装的焊盘大小等参数的修改  右键没有编辑?只能去封装库找到这个元件再进行编辑?

2.AD19 PCB走线好多点点怎么去除?

3.AD19 螺丝孔封装 过孔和通孔焊盘组合封装,这个是整体。移动时候为什么过孔会和焊盘脱离,哪个误操作会导致这种情况

4.AD19拉线的时候 是网格线 看着不顺眼   不是实线  怎么在画线状态也是实线? 画好后是实线

5.AD19原理图转成PDF有黄色的框 怎么去除?

6.这两个层都可以作为板框层?用哪个层会好些

7.过孔有一个×,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

8.AD19 层设置

一张张上传太慢了  直接一个压缩包快些  下载也是可以直接一个包下。。

网友A:
如果PADS用着顺手,我看你还是用PADS吧

网友B:
1.AD19 PCB中如果要修改一个封装的焊盘大小等参数的修改  右键没有编辑?只能去封装库找到这个元件再进行编辑? :双击这个焊盘

2.AD19 PCB走线好多点点怎么去除?
:打开移除重复选项,再拉一次走线

3.AD19 螺丝孔封装 过孔和通孔焊盘组合封装,这个是整体。移动时候为什么过孔会和焊盘脱离,哪个误操作会导致这种情况
:把VIA和PAD做成一个封装,放出来后不要解锁

4.AD19拉线的时候 是网格线 看着不顺眼   不是实线  怎么在画线状态也是实线? 画好后是实线
:可选择其它方式的走线

5.AD19原理图转成PDF有黄色的框 怎么去除?
:可能是你打印时选中这些元件了

6.这两个层都可以作为板框层?用哪个层会好些
:最好是选用机械层

7.过孔有一个×,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
:有内电层的板就会这样

8.AD19 层设置

:快捷键D、K,然后添加层。

以上操作是基于AD6.9的方法,如果与AD19有些出入,请自行研究。

网友C:
关于焊盘编辑的问题:

如上图,按顺序
1、在右下角鼠标左键点击PCB标签卡。
2、在弹出的菜单中勾选PCB Inspector。
3、点击PCB Inspector标签卡。
4、取消勾选Lock Primitives。
这时就可以单独选择元件中的焊盘了。
如上图,按住Shift,鼠标左键依次点中需要修改的焊盘,
在右边Inspector选项卡中可以修改焊盘的各种属性如尺寸、孔大小等。

网友D:
用少了,用多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ADS用着顺手,我看你还是用PADS吧

压力很大  想多学点东西  心里踏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D19 PCB中如果要修改一个封装的焊盘大小等参数的修改  右键没有编辑?只能去封装库找到这个元件再进行编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焊盘编辑的问题: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  有PCB Inspector  我的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  有PCB Inspector  我的没有这个选项

AD14 19大同小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