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有8Kflash,但超过2.6K就烧不进去

楼主(2023-07-04):
我用的是赛元微的芯片,芯片的FLASH ROM有8K,用keil软件设置了烧录类型为APROM,但是只要FLASH超过2.6K时就烧不进去,我也按照文档进行了配置,请问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吗

网友A:
用赛元的烧录软件,烧程序试试。

网友B:
2608字节那是2.6k吗?那是2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赛元的烧录软件,烧程序试试。

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08字节那是2.6k吗?那是20K

我用过赛元微的烧录软件试过了,我加载hex文件进去,上面标的2.6K,最大8K。

网友A:
试试这个HEX文件,SC92F7322的,有6K。如果能烧进去,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用keil软件设置了烧录类型为APROM?我也用过这款,怎么从来不需要做这个设置?他的烧录界面也和你的不一样,烧录没有文字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eil软件设置了烧录类型为APROM?我也用过这款,怎么从来不需要做这个设置?他的烧录界面也和你的不一样 ...

该不会烧录器或者芯片有问题吧,我用了上面那位黑友给我的hex文件,有6.8K,用keil5和赛元微的烧录软件同样烧不进去,这就排除了keil5设置有问题以及我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HEX文件,SC92F7322的,有6K。如果能烧进去,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同样烧不进去。

网友D:
USB通讯错误,确定烧录器连接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