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脉冲触发用双沿触发

楼主:
脉冲触发用双沿触发的代码要咋写,现在我用外部中断来写,就上升沿和下降沿我都触发,就是双沿触发,请大伙写写,我看看有多少种方法

网友A(2023-07-05):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有的单片机自带各种中断触发沿的设置,有的不带,不带的话一般要加硬件(中断控制器、反相器等)来改变触发方式。

网友B:
上升沿和下降沿双沿触发中断函数不存在有多少种方法的问题,基本与下降沿触发中断函数相同。问题是使用者想达到什么目的才会写相应的代码。例如用来识别编码器旋转方向。

网友C:
看CPU手册,如果带双沿中断,只要设置一个【双沿触发位】即可。

网友C:
例如:STC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