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23-07-05):
     大侠们,有电流检测电路发一个,当电流变成0,输出一个电平信号。有这样的电路就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A:
方案多,各有不同的针对性。
当电流少于多少判为0呢?

网友B:
弱电流?mA?uA?nA?基本外电路?

网友C:
串入电路还是隔离检测,电流多大?问题描述清楚,否则方案太多都不一定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电流?mA?uA?nA?基本外电路?

uA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入电路还是隔离检测,电流多大?问题描述清楚,否则方案太多都不一定适合。

串进去检测的,估计是难做出来的

网友D:
通过电阻取样然后放大,将电流信号转为对应的电压值。另外交流电可以通过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电路得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E:
如果不能对检测点有显著影响,可能需要先采样再放大,然后再进行处理。

网友F:
我有一份,N年前的图纸,2T容量在电脑很难找!给你说个思路:一般电流检测或者电流放大比较等,都是用LM358来完成的。多使用GND地线经大功率小阻值电阻(如:10m欧-50m欧等)输出负载做检测放大。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高精度分流器来采样小电流并将电压信号输出到差分比较器电路。

网友H:
用光耦作过零检测不就好了,光耦1脚串联电阻到L,2脚接N,或对调引脚接也可以,然后在1-2脚间并上一个二极管,一来保护光耦,二来作半波检测,另一种方案是LN经负载电阻后过全桥整流成直流信号,然后再经限流电阻到光耦,这样单片机就可以判断到光耦输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