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3.3芯片电路 5V转3.3V电路,转出来电压3.6v?

楼主(2023-07-05):
原本是好的,结果突然AMS1117-3.3烧坏了,换一个新的以后(C61,EC56也换了),转不了3.3V,是3.65V,要给芯片供电,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搞清楚原来怎么烧的,不然新的很快也会被烧。

网友B:
在VCC处,并个1K电阻试试再说。

网友C:
可能质量不好吧,我的5伏转3.3伏刚刚好。

网友D:
断开3.3V后面负载看看

网友E:
我怀疑是后面的电路有高电压漏过来,3.3V的电路里面有没有接更高电压的?

网友F:
如果负载合适,AMS1117-3.3 应输出几乎精确的 3.3V。

网友G:
这是不可能的,这芯片没电容也有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3.3V后面负载看看

断开单独给CPU供电就正常,加上CAN芯片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是后面的电路有高电压漏过来,3.3V的电路里面有没有接更高电压的?

有给can芯片供电的5V,CAN芯片引脚还接一个3.3V,是倒灌吗

网友H:
买的对不对,是不是3.3V还是ADJ?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的对不对,是不是3.3V还是ADJ?

请问是什么意思啊?买的就是AMS1117-3.3V,ADJ/GND脚接的GND,一开始电压是正常的,就是突然不对了

网友I:
看看烧坏的原因,是不是把后面的电路也有损坏。如果能确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可以在输出端加个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给can芯片供电的5V,CAN芯片引脚还接一个3.3V,是倒灌吗

试一试吧后面的CAN芯片隔离,再看看电压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开单独给CPU供电就正常,加上CAN芯片就不正常了

这样看来,应该是CAN倒灌过来的,查查是不是can芯片有问题?

网友J:
和楼上讲的一样,先单独查这个芯片或者换个芯片试试。
如果是后面倒灌的,连耐压16V的EC56也干掉说明电压电流都比较感人。
除根的话就细查后极,做好必须的隔离措施;应急可以加稳压管一类的东东试试。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短接了,修改之后电源正常,但之前有过几次3.3V变成4.5v,3.6v这样子接入电路,can芯片接3.3v的引脚也可以接5V,这样can会被烧坏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短接了,修改之后电源正常,但之前有过几次3.3V变成4.5v,3.6v这样子接入电路,can ...

很好奇短路能让电压升高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K:
负载端的电源入口前串一个合适的二极管,可以防止倒灌

网友L:
1、可能电路短路了,2、可能电压大于AMS1117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