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电源检测电路 不用测电压,只要能检测有电没电就行

楼主(2023-07-05):
问一下各位,想设计一个单片机引脚检测电路是否接入12V电的一个电路,不用检测电压,只要能检测有电没电就行,应该怎么设计,直接在12v上串接一个电阻,然后接单片机引脚可行吗

网友A:
光耦一个接12V电源

网友B:
如果12V带载不掉压接个分压电路检测高低电平

网友C:
12V电压太高,不能直接接入单片机,可用一个光耦,

网友D:
不可以,你的做法一定会烧毁单片机。

网友E:
不可行的,因为12电压过高,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F:
光耦和分压均可,便宜用光耦,省钱用分压,分压注意分压电阻的选取。

网友G:
0V -- 10K电阻//3.6V稳压管 + 20K电阻 -- 12V
这样有12V时,从稳压管处会得到约4V电压。
无12V时,为0。

网友H:
两个电阻,一个3K,一个100欧姆。
串联。
用ADC功能,检测100欧姆的电压。

网友I:
如果共地,
单片机引脚内部无上拉:12V电源 串1M电阻,到单片机引脚,单片机引脚串330K电阻到地,通过IO口高电平判断是否接入12V.
单片机引脚内部有上拉且不能关闭:NPN三极管基极(b)串10K电阻到 12V电源 ,串47K电阻到地,三极管(E)接地,三极管(C)接单片机IO,通过IO口 低电平判断是否接入12V。

如果不共地,参考楼上的 光偶电路图。

网友J:
电动车仪表灯光指示就12V输入,由MCU识别是否有12V,原理图如下

网友K:
必须使用分压器将12V降到单片机VCC对应的5V或3.3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