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CBT6单片机芯片设计的时候要接晶振吗?

楼主(2023-07-05):
网上看到一个设计是使用的STM32F303CBT6单片机,原理图里面并没有接任何晶振(8M和32.76K)。请问各位师傅,这个设计可以这样使用吗?

网友A:
如果对系统时钟的准确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不接外部晶振(使用内部时钟),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你去查datasheet里面HSI和LSI参数,如果其精度和稳定度都满足你的要求,那么两个晶振都是可以不用的。

网友C:
这些内部已经集成很好的晶振了,如果不是特殊的要求,一般不需要外接晶振了。

网友D:
RTC等高精度必须接,一般精度不用接。

网友E:
使用了单片机内部时钟源,例如内部RC振荡器,可以不用再接外部晶振了

网友F:
用到USB,串口,CAN等对时间敏感的通讯接口就要用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内部已经集成很好的晶振了,如果不是特殊的要求,一般不需要外接晶振了。

RC振荡器什么时候改名叫“晶振”了?

网友G:
stm32内部有晶振,可以配置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stm32内部有晶振,可以配置使用

RC振荡器什么时候改名叫“晶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