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三(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23-07-05):
1.Altium Designer 19层设置,比如设置四层板

2.PCB元件参数打印贴片图的时候如何显示出来

3.PCB走线是网格线不是实心线

4.Update和import的区别

5.过孔有打×是什么原因

6.交叉探针和交叉选择模式

7.默认的过孔在哪里设置,比如我想设置一个外径0.6mm内径0.3mm的过孔,想都默认用这个过孔

8.什么情况下用平面分割工具,以及如何使用平面分割?平面分割和直接区域实心铜有哪些区别?直接用区域实心铜替代内层需要画铜皮的区域是否可以?

9.如何取消DRC报错

10.四层板的设置

11.这几个层作用?

12.指定网络包铜皮处理,用哪个工具

网友A:
相关解答如下:
1.Altium Designer 19层设置:在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中设置

2.PCB元件参数打印贴片图的时候如何显示出来:双击元件,勾选对应显示的参数然后再打印

3.PCB走线是网格线不是实心线:走线是实心线,在place-wire中

4.Update和import的区别:在pcb设计中, 前者是更新图纸,后者是导入到PCB

5.过孔有打×是什么原因: 表示规则检查不通过,应注意

6.交叉探针和交叉选择模式:这涉及到与原理图连接的对应

7.默认的过孔在哪里设置,比如我想设置一个外径0.6mm内径0.3mm的过孔,想都默认用这个过孔:一般而言,选择放置过孔,然后按tab,然后设置过孔规则,后续都会默认该设置规则

8.什么情况下用平面分割工具,以及如何使用平面分割?平面分割和直接区域实心铜有哪些区别?直接用区域实心铜替代内层需要画铜皮的区域是否可以?一般情况下,多层板才用平面分割;实心铜导电电流更大一点,但也重量大一些;可以用实心铜代替画铜皮区域

9.如何取消DRC报错:对相关规则均不勾选,即表示不检查即可

10.四层板的设置:见答1 ,在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中设置

11.这几个层作用?可以这样理解:一般为顶层(丝印层、开窗喷锡层、阻焊层、铜皮层)、中间层、底层(丝印层、开窗喷锡层、阻焊层、铜皮层)

12.指定网络包铜皮处理,用哪个工具:可以采用覆铜,然后指定网络,然后设置区域,即可实现对该网络的包铜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