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和c51单片机连接之后 手机上app就连接不上esp8266了

楼主(2023-07-05):
用usb转串口调试esp8266的时候就可以连接app,一旦esp8266和c51单片机连接之后 手机上app就连接不上esp8266了 。已将esp8266波特率设为9600,但电源接的是5v,是电源必须接3.3v,还是其他原因嘞?(估计是esp8266位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at指令,但程序检查无误)

楼主:
或者是单片机晶振为12mhz的问题?

网友A:
8266最大供电好像3.8V,你接5V,多半会烧掉模块,测量一下能否烧录程序和单独运行,试试

网友B(2023-09-02):
5V大概率是烧了

网友C:
你这流程不明了,8266是充当ap让手机连接还是别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网友D:
电压不对吧?

网友E:
看看规格书,电压有疑问一定要先确认好,烧了就白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