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高低电平变换之间会瞬间响一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7-05):
意思就是如果我让它响一段时间后就关掉,然后在关掉的瞬间,蜂鸣器会发出另一种声音(响一下)。
我用是pwm让蜂鸣器响的,然后关的时候直接把pwm置0.

网友A:
问题不在蜂鸣器驱动电路,你所说的“关的时候直接把pwm置0”,有没有测量BZ端究竟是什么状态?

网友B:
换成pnp三极管试试

网友C:
你的蜂鸣器不对吧,你把蜂鸣器直接加上电,如果能响,说明是驱动电路问题,如果只是上电响一下,就说明你买的是不带振荡器的蜂鸣器。要用振荡信号驱动。这种可以用来实现单片机播放音乐。

网友D:
把R61,换成20K试试。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这样才能找到是哪里的问题,最好把BZ断开后,直接看pwm波形,这样可以快速判断是在哪里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蜂鸣器驱动电路,你所说的“关的时候直接把pwm置0”,有没有测量BZ端究竟是什么状态?

低电平状态

楼主:
好像我把PWM的占空比调到一半时,那响声跟蜂鸣器的声音差不多一样,听不出区别,所以不打算理了

网友F:
楼主这样搅稀泥态度不适合干编程,哪有这么差不多就行了不管了,编程需要严谨细致的态度去对待,

如果是我,蜂鸣器信号从哪里来,谁发出来的,发了多久,一定得把它找出来

网友G:
主要还是得看你的代码
PWM输出0,并不代表是低电平,只是PWM没有PWM输出了而已
你这一声响可能就是PWM停止之后是高电平,你双在主函数中有BZ = 0;之类的操作
一声响可能就是BZ = 0;之后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