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DC/DC转换芯片AP1501延时启动和直接启动

楼主(2023-07-05):
我先采用可调输出电路;输入采用24v1.9A电源 输出7v负载有0.3f电容。输入电流会抬高到4安大约50ms然后会被拉下来连续4次,才能够正常输出。

后采用延时电路,就没有那么大的电流和延时时间10ms就没有什么问题,是ap1501需要稳定时间才能正常输出吗?

网友A:
0.3f是很大的电容,需要充满后才能稳定输出

网友B:
0.3f电容开始充电时近似短路,貌似AP1501内部短路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