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手电控制板里面的单片机芯片有啥能替代的吗?

楼主(2023-07-05):
里面的单片机 1FY2229(字印在背面的)谁知道有啥能替代的吗

手灯控制板

手灯控制板

网友A:
YF是九齐单片机指供货的的丝印
具体型号不知道
它就是一个单片机去控制2300MOS管的
本质上跟STC的8051是没有区别的
但就是便宜,几分钱一片,还代烧录的

网友B:
PIC12F508/PIC12F629完美替代,脚位相同

网友C(2023-08-18):
可以找一个国产替换,比如辉芒微的,自己写一个程序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