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帮我看一下这电路有什么问题吗?只有5V,没有3.3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7-06):
U3是什么芯片?如果电流不大,不如用LM117-3.3V

网友B:
只有5V,没有3.3V,而5V转3.3V只有3个器件,你自己看着办就好。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管脚定义,如果没错的话,多半是U3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3是什么芯片?如果电流不大,不如用LM117-3.3V

就是这个,5V转出来可以,但没有3.3V,LM2576S的输出电流是3V,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E:
连U3是什么型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有3.3V输出?

网友F:
3.3V要么损坏,要么关断

网友G:
这里面有两个电路,第一个是由U1组成的24V-5V的降压电路,第二个是由U3组成的5-3.3V的降压电路。楼主不要以为它们是一体的。

网友H:
U3这个power ic 看原理图的接法是没问题的, 要么是PCB的封装做错了, 要么是IC是坏的.

网友I:
有5v的话,检查u3芯片引脚有没接错,再就是先把220uf去掉,这个电容太大了。这种LDO输出电流一般不大,大电容充电电流太大LDO可能触发短路保护了

网友J:
确定你的1117是哪个电压版本的。有固定电压的和电压可调的。adj就是电压可调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5V转出来可以,但没有3.3V,LM2576S的输出电流是3V,和这个有关系吗

电感的位置太靠近了,电感直接和U3的VIN相连了。具体原因我不知道但是电感放在变压芯片输入脚就会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5V转出来可以,但没有3.3V,LM2576S的输出电流是3V,和这个有关系吗

是输出电压还是输出电流?电流的单位不是V,是电压的话3V太低了;3.3V的滤波电容不应该使用那么大

网友M:
LM117有个最小负载电流(规格书里的minimum load current ),工作电流要大于这个值输出电压才正常;

网友N:
电路没有大问题,是pcb中应注意U3需要入口的电容

网友O:
极大可能是1117这个管子用错了,用成了可调的了

网友P:
若电路没接错的话,测量下IC两端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