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d4单片机芯片与RS485通信

楼主:
PC机是主机,扩展板是从机,主机发送字符串,从机接收并把字符串发送至PC机。串口助手现象:发送字符串,返回数据是拆分成的单个字符分多次发送。
求大佬分析分析

代码

网友A(2023-07-06):
最好把程序和调试画面截图,你整个这,别人给你指导还得费时间下载,大师们很忙的

网友B:
阻塞式延时令串口助手认为数据是分开的

建议改为非阻塞式

网友C:
建议直接用带485接口的单片机,也不比stc8a8k64d 贵。

网友D:
按照三楼修改前后对比
修改前
#include <STC8A8K64D4.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精确计算115200波特率)

#define Baudrate3   115200L
#define UART3_BUF_LENGTH    64

sbit RS485_DIR = P3^6; //RS485 方向选择引脚
sbit         LED = P1^5;//检测代码指示灯引脚

u8  TX3_Cnt;    //发送计数
u8  RX3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3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idata RX3_Buffer[UART3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idata TX3_Buffer[UART3_BUF_LENGTH]; //发送缓冲
void         play();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延时10us函数
void delay10us(u16 i)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i);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指示灯检测运行函数
void play()
{

        LED = 0;
        delay10us(500000);
        LED = 1;
        delay10us(500000);
}
void Uart3Isr() interrupt 17
{

    if((S3CON & 0x01) != 0)//RI 接收
    {
                S3CON &= ~0x01;    //Clear Rx flag

        OUT1 = !OUT1;

                RX3_Buffer[RX3_Cnt] = S3BUF;

        if(++RX3_Cnt >= UART3_BUF_LENGTH)   RX3_Cnt = 0;

    }

    if((S3CON & 0x02) != 0) //TI 发送
    {
                S3CON &= ~0x02;    //Clear Tx flag

                OUT5 = !OUT5;

        B_TX3_Busy = 0;

    }
}

void Uart3Init()
{
        RS485_DIR = 0; //RS485 设置为接收方向
        P0M0 = 0xfb; P0M1 = 0x00;
    P1M0 = 0x1f; P1M1 = 0x1e;
    P2M0 = 0xff; P2M1 = 0x07;
    P3M0 = 0xb8; P3M1 = 0xb0;
    P4M0 = 0x1f; P4M1 = 0x16;
    P5M0 = 0x2e; P5M1 = 0x2d;

        OUT1 = 0;        OUT7 = 0;        OUT13 = 0;
    OUT2 = 0;   OUT8 = 0;        OUT14 = 0;
        OUT3 = 0;        OUT9 = 0;        OUT15 = 1;
        OUT4 = 0;        OUT10 = 0;        OUT16 = 1;
        OUT5 = 0;        OUT11 = 0;
        OUT6 = 0;        OUT12 = 0;

        S3CON = 0x50;       //8位数据, 使用Timer3做波特率发生器, 允许接收
    T3H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3) / 256;
    T3L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3) % 256;
    T4T3M = 0x0a;

        IE2 |= 0x08;          //允许UART3中断

    B_TX3_Busy = 0;
    TX3_Cnt = 0;
    RX3_Cnt = 0;

        P_SW2 &= ~0x02;
    P_SW2 |= 0x02;      //UART3 switch bit1 to: 0: P0.0 P0.1,  1: P5.0 P5.1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 描述: 串口3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
        RS485_DIR = 1; //RS485 设置为发送
        delay10us(100);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S3BUF = *puts;
        B_TX3_Busy = 1;
        while(B_TX3_Busy);
    }
        delay10us(100);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RS485_DIR = 0;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main()
{
    Uart3Init();
    //IE2 = 0x08;
    EA = 1;//开总中断

    PrintString3("STC");  //UART3发送一个字符串

        while (1)
    {
                play();

                if((TX3_Cnt != RX3_Cnt) && (!B_TX3_Busy))   //收到数据, 发送空闲
        {
                        RS485_DIR = 1; //RS485 设置为发送
                        Delay1ms();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B_TX3_Busy = 1;
                        S3BUF = RX3_Buffer[TX3_Cnt];

            if(++TX3_Cnt >= UART3_BUF_LENGTH)   TX3_Cnt = 0;

                        Delay1ms();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RS485_DIR = 0;
        }

    }
}

修改后
#include <STC8A8K64D4.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精确计算115200波特率)

#define Baudrate3   115200L
#define UART3_BUF_LENGTH    64

sbit RS485_DIR = P3^6; //RS485 方向选择引脚
sbit         LED = P1^5;//检测代码指示灯引脚

u8  TX3_Cnt;    //发送计数
u8  RX3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3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idata RX3_Buffer[UART3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idata TX3_Buffer[UART3_BUF_LENGTH]; //发送缓冲
void         play();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延时10us函数
void delay10us(u16 i)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i);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指示灯检测运行函数
void play()
{
        static u32 delayLed = 0;
        if(++delayLed >= 5000)
        {
                delayLed = 0;
                LED = !LED;
        }

}
void Uart3Isr() interrupt 17
{

    if((S3CON & 0x01) != 0)//RI 接收
    {
                S3CON &= ~0x01;    //Clear Rx flag

        OUT1 = !OUT1;

                RX3_Buffer[RX3_Cnt] = S3BUF;

        if(++RX3_Cnt >= UART3_BUF_LENGTH)   RX3_Cnt = 0;

    }

    if((S3CON & 0x02) != 0) //TI 发送
    {
                S3CON &= ~0x02;    //Clear Tx flag

                OUT5 = !OUT5;

        B_TX3_Busy = 0;

    }
}

void Uart3Init()
{
        RS485_DIR = 0; //RS485 设置为接收方向
        P0M0 = 0xfb; P0M1 = 0x00;
    P1M0 = 0x1f; P1M1 = 0x1e;
    P2M0 = 0xff; P2M1 = 0x07;
    P3M0 = 0xb8; P3M1 = 0xb0;
    P4M0 = 0x1f; P4M1 = 0x16;
    P5M0 = 0x2e; P5M1 = 0x2d;

        OUT1 = 0;        OUT7 = 0;        OUT13 = 0;
    OUT2 = 0;   OUT8 = 0;        OUT14 = 0;
        OUT3 = 0;        OUT9 = 0;        OUT15 = 1;
        OUT4 = 0;        OUT10 = 0;        OUT16 = 1;
        OUT5 = 0;        OUT11 = 0;
        OUT6 = 0;        OUT12 = 0;

        S3CON = 0x50;       //8位数据, 使用Timer3做波特率发生器, 允许接收
    T3H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3) / 256;
    T3L = (65536UL - (MAIN_Fosc / 4) / Baudrate3) % 256;
    T4T3M = 0x0a;

        IE2 |= 0x08;          //允许UART3中断

    B_TX3_Busy = 0;
    TX3_Cnt = 0;
    RX3_Cnt = 0;

        P_SW2 &= ~0x02;
    P_SW2 |= 0x02;      //UART3 switch bit1 to: 0: P0.0 P0.1,  1: P5.0 P5.1

}

//========================================================================
// 函数: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 描述: 串口3发送字符串函数。
// 参数: puts:  字符串指针.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PrintString3(u8 *puts)
{
        RS485_DIR = 1; //RS485 设置为发送
        delay10us(100);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for (; *puts != 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S3BUF = *puts;
        B_TX3_Busy = 1;
        while(B_TX3_Busy);
    }
        delay10us(100);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RS485_DIR = 0;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4-11-28
// 备注:
//========================================================================
void main()
{
    Uart3Init();
    //IE2 = 0x08;
    EA = 1;//开总中断

    PrintString3("STC");  //UART3发送一个字符串

        while (1)
    {
                play();

                if((TX3_Cnt != RX3_Cnt) && (!B_TX3_Busy))   //收到数据, 发送空闲
        {
                        RS485_DIR = 1; //RS485 设置为发送
                        Delay1ms();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B_TX3_Busy = 1;
                        S3BUF = RX3_Buffer[TX3_Cnt];

            if(++TX3_Cnt >= UART3_BUF_LENGTH)   TX3_Cnt = 0;

                        Delay1ms();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延时时间由波特率决定
                        RS485_DIR = 0;
        }

    }
}

屏幕截图 2023-07-10

屏幕截图 2023-07-1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程序和调试画面截图,你整个这,别人给你指导还得费时间下载,大师们很忙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阻塞式延时令串口助手认为数据是分开的

谢谢您的建议,我修改后发现,第一个字节可以发送并正确回传给串口助手,第二个字节变成“.”,之后字节回传不了

网友D:
改动点1:在play()中,delay10us(500000)修改成delay(5000);
LED = 0;
        delay10us(5000);
        LED = 1;
        delay10us(5000);

最新现象:发送aaaaaa,接收aaaaaa
改动点2:在while(1)中去掉play,增加Delay1ms();延时,达到发送aaaaaa,接收aaaaaa

屏幕截图 2023-07-1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建议,我修改后发现,第一个字节可以发送并正确回传给串口助手,第二个字节变成“.”,之后字节 ...

485通信还是等接收超时后再传会吧

网友D:
有个思路问题,PC机发送多个字节字符串后,数据是通过串口中断RX3_Buffer[RX3_Cnt] = S3BUF;从接收SBUF里传给接收缓冲数组RX3_Buffer[RX3_Cnt],RX3_Cnt会不断增加吗
在收到数据后,准备发送时,while(1)循环中if语句是怎么变化的,以及当一个字节数据传给发送寄存器SBUF后,串口检测到SBUF中数据后,直接发给PC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用带485接口的单片机,也不比stc8a8k64d 贵。

没听说过单片机直接带485驱动,什么型号的?485驱动一般可以容忍12V,而单片机通常都不行。

网友E:
异步串口转发的,一定要开收发缓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听说过单片机直接带485驱动,什么型号的?485驱动一般可以容忍12V,而单片机通常都不行。

485芯片:SP485EEN-L/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