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assistant导出C缺少库文件

楼主(2023-07-06):
Ni vision assistant导出C文件,运行不了,显示缺少nivision库文件,报错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办啊啊啊啊

网友A:
缺啥就找啥然后去补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楼主:
网上找不到这个库,大佬知道哪里找吗

网友B:
using NationalInstruments.VisaNS; 无法识别问题

下载  打开ni的地址 后面  /download/ni-visa-18.0/7597/en/ 安装后。

将C:\Windows\SysWOW64\visa32.dll  拷贝到  C#的 debug 目录即可。

网友C:
没有用过该软件,2个建议。
1. 看自带的样例,是否有该库
2. 查找该库进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