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实现SPI通信源程序

楼主(2023-07-06):
1.duio口初始化
2.初始化完成以下为spi程序:

/*************
***************/
void SPI_SendData(uint8_t data)
{
        uint8_t cnt;
        for(cnt=0;cnt<8;cnt++)
        {
                SPI_CLK_L;//拉低
          Delay1us(10);//这个延时时间任意,但要大于芯片数据手册上的(纳秒级的)
                if(data &0x80)
                {
                        SPI_MOSI_H;
                }
                else
                {
                        SPI_MOSI_L;
                }
                data <<= 1;//
                Delay1us(10);
                SPI_CLK_H;//拉高
                Delay1us(10);
        }
}

/*****************************************/
uint8_t SPI_ReadData(void)
{
        uint8_t i = 0;
        uint8_t value=0;
        SPI_CLK_H;
        Delay1us(2);
        for(i=0;i<8;i++)
        {
                SPI_CLK_L;
                value<<=1;
                if(SPI_MISO_READ())
                {
                        value |= 0x01;
                }
                Delay1us(2);
                SPI_CLK_H;
                Delay1us(2);
        }

        return value;
}

/*************
等待擦除完成
**************/
void SPI_WaitErase(void)
{
        uint8_t status = 0x01;
        SPI_CS_L;
        SPI_SendData(0x05); //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do
        {
                status = SPI_ReadData();
        }
        while((status&0x01) == 1);
        SPI_CS_H;
}

/************
扇区擦除
4k
**************/
void SPI_EraseSector(uint32_t addr)
{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06);
        SPI_CLK_L;
        SPI_CS_H;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20);
        SPI_SendData((uint8_t)(addr&0xFF0000)>>16);
        SPI_SendData((addr&0xFF00)>>8);
        SPI_SendData((addr&0xFF));
        SPI_CLK_L;
        SPI_CS_H;
        SPI_WaitErase();
}

/************
块擦除
32k
**************/
void SPI_EraseBlock(uint32_t addr)
{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06);
        SPI_CLK_L;
        SPI_CS_H;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52);
        SPI_SendData((uint8_t)(addr&0xFF0000)>>16);
        SPI_SendData((addr&0xFF00)>>8);
        SPI_SendData((addr&0xFF));
        SPI_CLK_L;
        SPI_CS_H;
        SPI_WaitErase();
}

/************
块擦除
64k
**************/
void SPI_Erase64kBlock(uint32_t addr)
{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06);
        SPI_CLK_L;
        SPI_CS_H;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d8);
        SPI_SendData((uint8_t)(addr&0xFF0000)>>16);
        SPI_SendData((addr&0xFF00)>>8);
        SPI_SendData((addr&0xFF));
        SPI_CLK_L;
        SPI_CS_H;
        SPI_WaitErase();
}

/*****************
检测设备是否正确
设备ID为ID=0XEF4017
正常才继续后面的页写入和读取数据
******************/
uint32_t SPI_CheckDevice(void)
{
        uint8_t temp0,temp1,temp2;
        uint32_t Device_ID=0;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9F);
        temp0 = SPI_ReadData();
  temp1 = SPI_ReadData();
        temp2 = SPI_ReadData();
        SPI_CLK_L;
        SPI_CS_H;
        Device_ID = (temp0<<16) | (temp1<<8) | (temp2);
        return Device_ID;
}

/**************
读取数据
readlen: 读取长度
***************/
void SPI_BufferRead(uint8_t *pBuffer,uint32_t addr,uint32_t readlen)
{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03);//读数据命令
        SPI_SendData((uint8_t)(addr&0xFF0000)>>16);
        SPI_SendData((addr&0xFF00)>>8);
        SPI_SendData((addr&0xFF));
        while(readlen--)
        {
                *pBuffer = SPI_ReadData();
                 pBuffer++;
        }
        SPI_CLK_L;
        SPI_CS_H;
}

/************
页写入---写入字节数低于256可用页编程
**************/
void SPI_PageWrit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addr,uint16_t writelen)
{
        SPI_CLK_L;
        SPI_CS_L;
        SPI_SendData(0x06);
        SPI_CLK_L
        SPI_CS_H;
        SPI_CLK_L;//拉低
        SPI_CS_L;
        SPI_SendData(0x02);
        SPI_SendData((addr&0xFF0000)>>16);
        SPI_SendData((addr&0xFF00)>>8);
        SPI_SendData((addr&0xFF));
        if(writelen>Page_Size)
        {
//                printf("\r\n页写入最大为256字节\r\n");
                writelen = Page_Size ;
        }
        while(writelen--)
        {
                SPI_SendData(*pBuffer);
                pBuffer++;
        }
        SPI_CLK_L;//拉低
        SPI_CS_H;
        SPI_WaitErase();
}

/*************
写入任意长度数据
*pBuffer :待写入数据
addr                 :需写入flash的地址
numToWrite :待写入数据长度
***************/
void SPI_BufferWrit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addr,uint32_t numToWrite)
{
        uint32_t count=0,numPage=0,numSingle=0,Addr=0;
        Addr = addr%Page_Size;//某个page的地址
        count = Page_Size - Addr;//某page剩余字节数
        numPage = numToWrite/Page_Size;//待写入的数据占用page数
        numSingle = numToWrite%Page_Size;//待写入数据不够一个page的字节数
        if(Addr == 0)//在某page 起始位置 1
        {
                if(numPage==0)//写入字节数小于一个page
                {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numToWrite);
                }
                else//写入字节数大于等于1个page
                {
                        while(numPage--)
                        {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Page_Size);
                                pBuffer+=Page_Size;
                                addr+=Page_Size;
                        }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numSingle);
                }
        }
        else //在某page的2~256位置
        {
                if(numPage==0)//写入字节数小于一个page
                {
                        if(numSingle>count)//剩余字节数>该page剩余位置
                        {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count);//向该page的剩余位置写入对应字节
                                pBuffer+=count;
                                addr+=count;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numSingle-count));//其余的写入下一个page
                        }
                        else
                        {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numToWrite);
                        }
                }
                else//写入字节数大于等于一个page
                {
                        numToWrite -= count;
                        numPage = numToWrite/Page_Size;
                        numSingle        =        numToWrite%Page_Size;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count);//写入该page还可写入的字节数
                        addr+=count;
                        pBuffer+=count;
                        while(numPage--)//page个数
                        {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Page_Size);
                                pBuffer+=Page_Size;
                                addr+=Page_Size;
                        }
                        if(numSingle!=0)//剩余字节数
                        {
                                SPI_PageWrite(pBuffer,addr,numSingle);
                        }
                }
        }
        SPI_WaitErase();
}

/************
数据比较
len :数据长度
不等:0
相等:1
************/
uint8_t pBuffer_Cmp(uint8_t *buffer1,uint8_t *buffer2,uint32_t len)
{
        while(len--)
        {
                if(*buffer1!=*buffer2)
                {
                        return 0;
                }
                buffer1++;
                buffer2++;
        }
        return 1;
}

uint8_t Write_pBuffer[]={"软件模拟SPI成功!"};
uint8_t Read_pBuffer[3500]={0};

/***********
读写测试,验证是否正常
***********/
void SPI_Test(void)
{
        uint32_t Device_ID = 0;
        Device_ID = SPI_CheckDevice();
//        printf("ID=0x%x \r\n", Device_ID);
        if(Device_ID == 0xEF4016)
        {
                if(comparm.DebugComm & F_DebugStart)
                        DebgStr_FramProc("SPI FLASH设备正常!\r\n");
                SPI_EraseSector(0x001000);//sector1
                SPI_BufferWrite(Write_pBuffer,0x001000,(sizeof(Write_pBuffer)/sizeof(*(Write_pBuffer))-1));
                SPI_BufferRead(Read_pBuffer,0x001000,(sizeof(Write_pBuffer)/sizeof(*(Write_pBuffer))-1));
                if(pBuffer_Cmp(Write_pBuffer,Read_pBuffer,(sizeof(Write_pBuffer)/sizeof(*(Write_pBuffer))-1)) == 1)
                {

                        if(comparm.DebugComm & F_DebugStart)
                                DebgStr_FramProc("软件模拟SPI的读写数据一致!\r\n");
//                        DebgStr_FramProc("\r\n 读出的数据为:%s \r\n", Read_pBuffer);
                }
                else
                {
                        if(comparm.DebugComm & F_DebugStart)
                                DebgStr_FramProc("软件模拟SPI的读写数据不一致!\r\n");
                }
        }
        else
        {
                if(comparm.DebugComm & F_DebugStart)
                        DebgStr_FramProc("SPI FLASH设备异常!\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