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开发板上运行程序,显示的为以下图片,测不出温度,怎么解决呀

楼主:
main.c

#include <smg.h>
#include <ds18b20.h>

void main()
{
        u8 i=0;
  int temp_value;
        u8 temp_buf[6];

        ds18b20_init();

        while(1)
        {
                i++;
                if(i%50==0)
                        temp_value=ds18b20_read_temperture()*10;
                if(temp_value<0)
                {
                        temp_value=-temp_value;
                        temp_buf[0]=0x40;
                }
                else

                temp_buf[2]=gsmg_code[temp_value%1000%100/10];
                temp_buf[3]=gsmg_code[temp_value%1000%100%10];
                smg_display(temp_buf,3);
        }
}

/***********************************************************************************

ds18b20.c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DS18B20_PORT=0;
        delay_10us(75);
        DS18B20_PORT=1;
        delay_10us(2);
}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time_temp=0;

        while(DS18B20_PORT&&time_temp<20)
        {
                time_temp++;
                delay_10us(1);
        }
        if(time_temp>=20)return 1;
        else time_temp=0;
        while((!DS18B20_PORT)&&time_temp<20)
        {
                time_temp++;
                delay_10us(1);
        }
        if(time_temp>=20)return 1;
        return 0;
}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u8 dat=0;

        DS18B20_PORT=0;
        _nop_();_nop_();
        DS18B20_PORT=1;
        _nop_();_nop_();
        if(DS18B20_PORT)dat=1;
        else dat=0;
        delay_10us(5);
        return dat;
}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8 i=0;
        u8 dat=0;
        u8 temp=0;

        for(i=0;i<8;i++)
        {
                temp=ds18b20_read_bit();
                dat=(temp<<7)|(dat>>1);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i=0;
        u8 temp=0;

        for(i=0;i<8;i++)
        {
                temp=dat&0x01;
                dat>>=1;
                if(temp)
                {
                        DS18B20_PORT=0;
                        _nop_();_nop_();
                        DS18B20_PORT=1;
                        delay_10us(6);
                }
                else
                {
                        DS18B20_PORT=0;
                        delay_10us(6);
                        DS18B20_PORT=1;
                        _nop_();_nop_();
                }
        }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ese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u8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reset();
        return ds18b20_check();
}

float ds18b20_read_temperture(void)
{
        float temp;
        u8 dath=0;
        u8 datl=0;
        u16 value=0;

        ds18b20_start();
        ds18b20_rese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datl=ds18b20_read_byte();
        dath=ds18b20_read_byte();
        value=(dath<<8)+datl;

        if((value&0xf800)==0xf800)
        {
                value=(value)+1;
                temp=value*(-0.0625);
        }
        else
        {
                temp=value*0.0625;
        }
        return temp;
}
/***********************************************************************************

smg.c

#include <smg.h>

u8 gsm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void smg_display(u8 dat[],u8 pos)
{
        u8 i=0;
        u8 pos_temp=pos-1;

        for(i=pos_temp;i<8;i++)
        {
                   switch(i)
                {
                        case 0: LSC=1;LSB=1;LSA=1;break;
                        case 1: LSC=1;LSB=1;LSA=0;break;
                        case 2: LSC=1;LSB=0;LSA=1;break;
                        case 3: LSC=1;LSB=0;LSA=0;break;
                        case 4: LSC=0;LSB=1;LSA=1;break;
                        case 5: LSC=0;LSB=1;LSA=0;break;
                        case 6: LSC=0;LSB=0;LSA=1;break;
                        case 7: LSC=0;LSB=0;LSA=0;break;
                }
                SMG_A_DP_PORT=dat[i-pos_temp];
                delay_10us(100);
                SMG_A_DP_PORT=0x00;
        }
}

网友A(2023-07-07):
你温度传感器接哪里的呀?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B:
首先取个位  x%10,取十位 x/10%10,取百位 x/100%10,然后注意if,else的范围,不清楚就全用大括号括起来,另外注意正负号处理。

网友C:
你自己根据硬件电路核对IO口。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SMG_A_DP_PORT P0

sbit LSC=P2^4;
sbit LSB=P2^3;
sbit LSA=P2^2;
sbit DS18B20_PORT=P3^7;

u8  gsm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8  temp_buf[8];

u16 temp;
u8  tempH=0;
u8  tempL=0;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T=ten_us*9+16us
{
        while(ten_us--);
}

void ds18b20_reset(void)//重置
{
        DS18B20_PORT=1;
        delay_10us(8);
        DS18B20_PORT=0;
        delay_10us(80);
        DS18B20_PORT=1;
        delay_10us(30);
}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读
{
        u8 i=0;
        u8 dat=0;

        for(i=0;i<8;i++)
        {
                DS18B20_PORT=0;
                dat>>=1;
                DS18B20_PORT=1;
                if(DS18B20_PORT)
                        dat|=0x80;
                delay_10us(4);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写
{
        u8 i=0;
        for(i=0;i<8;i++)
        {
                DS18B20_PORT=0;
                DS18B20_PORT=dat&0x01;
                delay_10us(5);
                DS18B20_PORT=1;
                dat>>=1;
        }
        delay_10us(4);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void ds18b20_read(void)
{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

void ds18b20_read_temperture(void)
{
        static u8 value;
        u8 dath=0;
        u8 datl=0;
        switch(value)
        {
                case 0: ds18b20_start(); break;

                //1~4为等待转换完成时间

                case 5: ds18b20_read();  break;

                case 6: datl=ds18b20_read_byte();
                                dath=ds18b20_read_byte();
                                temp=dath<<8|datl;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0.625;
                case 7:
                                temp_buf[0]=gsmg_code[tempH/100%10];
                                temp_buf[1]=gsmg_code[tempH/10%10];
                                temp_buf[2]=gsmg_code[tempH%10]|0x80;
                                temp_buf[3]=gsmg_code[tempL];
                                break;
        }
        value=++value%8;
}

void smg_display()
{
        static i=0;
        SMG_A_DP_PORT=0x00;//消隐
        switch(i)
        {
                case 0: LSC=1;LSB=1;LSA=1;break;
                case 1: LSC=1;LSB=1;LSA=0;break;
                case 2: LSC=1;LSB=0;LSA=1;break;
                case 3: LSC=1;LSB=0;LSA=0;break;
/*                case 4: LSC=0;LSB=1;LSA=1;break;
                case 5: LSC=0;LSB=1;LSA=0;break;
                case 6: LSC=0;LSB=0;LSA=1;break;
                case 7: LSC=0;LSB=0;LSA=0;break;*/
        }
        SMG_A_DP_PORT=temp_buf[i];
        i=++i%4;

}

void main()
{

        while(1)
        {
                smg_display();
                ds18b20_read_temperture();
                delay_10us(100);
        }
}